程序C编程问题

楼主(2017-11-29):
程序C编程问题
芯片STM903,液晶屏12864B-v2.0,使用C语言编程碰到程序中,想把一个变量所代表的值显示在液晶屏上,如何实现?
谢谢大家能够给点意见。

网友A:
你需要看屏幕的资料。通信接口是什么,协议。根据单片机资源情况,确定用硬件接口直连还io模拟。和驱动芯片建立通信,带字库,就根据协议。进行对应显示。没有字库,就得自己写函数,实现数字显示。

网友B:
先将数据转换为一串ASCII表示的字符串,再将每一个字符显示在显示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