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电流过大会出现哪些问题?

楼主:
   1、LED显示屏零线电流过大(零线电流达相线电流的1.6~2.4倍之间);
  2、LED显示屏电缆噪声大、零线发热严重,零线明显存在电气火灾隐患;
  3、LED显示屏跳闸(漏电开关或断路器)。
  LED显示屏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大的原因
  三相电流平衡,三相电流矢量角度相差120度,三相可以相互抵消,零线电流为零。
  LED显示屏为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对电网产生很大的3次谐波电流(三次谐波电流),3次谐波电流为零序湝波电流,三相矢量角度一致,所以3次谐波电流向零线叠加。
  通常开关电源的3次谐波电流含量在55%~80%之间,使LED显示屏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相线电流比零线电流小很多/零线电流接近相线电流之和”

零线大电流的解决方案
LED显示屏专用零序滤波器(ZSFGD系列)是针对 LED显示屏零线过电流特性,光达电气十年零线电流处理经验及突破国外技术的又一佳作。是解决 LED 显示屏造成的零线电流过大的最佳产品。  零序滤波器与LED显示屏相线并联连接,3次谐波电流通过零序滤波器后,零序滤波器会产生磁通,通过检测计算后,在器件内部制造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磁通量进行抵消,从而滤除3次谐波电流,消除零线电流
  零线过电流滤波器产生什么好处
  1、能减少LED显示屏零线 90%以上 的电流;
  2、 避免电缆电线发烫,减少损耗,整体节约电费3%~8%;
  3、避免绝缘零线老化,导致短路引起电气火灾。
  零线过电流滤波器产品特点:
   以ZSFGD型零序滤波器为例,与传统解决方案(零线电流阻断器)比较有以下特点:
   1、安装方式: 零线电流阻断器串接在零线上,安装需变压器总开关停电,零序滤波器并接在三相四线中,安装只需停电LED显示屏;
  2、国家标准: 零线电流阻断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零线不允许串接任何器件的规定/零序滤波器符合国家所有标准;
  3、人身安全: 零线电流阻断器零线上具有电压,人接触零线有触电危险/零序滤波器零线无电压,人接触零线无危险;
  4、显示屏器件安全: 零线电流阻断器器件损坏,全彩LED显示屏显示屏无零线,显示屏电气元器件烧坏/零序滤波器损坏,显示屏没电,无法启动;
  5、电气短路安全: 零线电流阻断器在显示屏内部发生短路,由于零线阻抗变大很多,短路电流变小,泄漏时间变长,上级开关不跳闸面引起电气火灾/零序滤波器在显示屏内部发生短路,上级开关正常保护跳闸,无危险。

  6、零线电流消除效果: 零线电流阻断器零线电流滤除率低于60%/零序滤波器零线电流滤除率高于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