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上升沿信号

楼主:
我想问一下,对于采集一个方波信号(信号发生器产生的),AD采出来的信号周期是对的,但是采出来的上升沿的时间与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上升沿时间不一样,明显长与该信号的时间。是否是因为采样频率不够高?难度采集上升沿也要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网友A:
采样间隔时间应该小于信号上升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间隔时间应该小于信号上升时间

间隔20us,上升时间20us,怎么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间隔20us,上升时间20us,怎么都不对

差了多少 如果想精确判断上升沿时间还有提高采样率

网友C:
方波是基波与无数个奇次諧波的叠加,凭什么可以不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了多少 如果想精确判断上升沿时间还有提高采样率

我每次测上升沿都大约40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波是基波与无数个奇次諧波的叠加,凭什么可以不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测上升沿都大约40us

实际信号上升沿的时间是多少?你的ADC采样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