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链相关驱动

楼主:
 目标是将fpga 挂在的ddr ram中的数据搬移到arm的应用层缓冲区中

参考各位前辈的资料写了1个多通道dma的驱动,现在用的是coherent buffer,没有用dma链,只是根据应用层传的参数按照coherent buffer size分批搬运。现在的速度(双通道,由fpga ram到arm的应用层缓冲)是170MB/s。如果读取arm端预留内存速度大约是450MB/s。比较芯片手册和坊间传说的XGB/s差距很大。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没用dma链是否比较影响速度,求解答。多谢

void dma_callback_func(void *arg)
{
        complete((struct completion *)arg);
}

static int timeout = 1000;
int dma_xmit(struct s_dma *p_s_dma)
{
        int i = p_s_dma->opt;
        // alloc a desc,and set dst_addr,src_addr,data_size.
        if((i>=0)&&(i<=NUM_CHANNEL-1))
                s_dc[i].tx = s_dc[i].dma_dev->device_prep_dma_memcpy(s_dc[i].chan, s_dc[i].buffer_d_addr, (dma_addr_t)(p_s_dma->p_src), p_s_dma->nxmit, s_dc[i].flags);
        else
                printk("p_s_dma->opt error\n");

        if(!(s_dc[i].tx))
        {
                printk("Failed to prepare DMA memcpy\n");
                return -EFAULT;
        }

        s_dc[i].tx->callback = dma_callback_func;        // 设置回调函数
        s_dc[i].tx->callback_param = (void *)&(s_dc[i].dma_complete);
        s_dc[i].cookie = dmaengine_submit(s_dc[i].tx); // 上传dma描述符
        // static inline dma_cookie_t dmaengine_submit(struct dma_async_tx_descriptor *desc)
        //                return desc->tx_submit(desc);
        // (struct dma_pl330_desc *)desc->txd.tx_submit = pl330_tx_submit;

        if(dma_submit_error(s_dc[i].cookie))
        {
                printk("Failed to do DMA tx_submit\n");
                return -EFAULT;
        }

        dma_async_issue_pending(s_dc[i].chan); // 开始dma传输
        // chan->device->device_issue_pending(chan);

        if(!wait_for_completion_timeout(&(s_dc[i].dma_complete), msecs_to_jiffies(timeout)))
        {
                printk("Timeout waiting for TX DMA!\n");
                dmaengine_terminate_all(s_dc[i].chan);
                return -ETIMEDOUT;
        }

        return 0;
}

网友:
你要提高DMA速度,你要自已编写DMA逻辑,用标准的DMA IP 肯定不行,linux中断响应延时很大,这个延时可以进行很多次DMA了

网友A:
要提高DMA速度,就要减少DMA中断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提高DMA速度,就要减少DMA中断次数

嗯 谢谢 我测试了一下 大约中断响应延迟有7/800us
ddr ram 在被fpga dma写时 arm dma读不受影响么?不太了解 如果DMA减少中断,那是否是需要留下足够时间?
流水化的传输怎么好减少延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 我测试了一下 大约中断响应延迟有7/800us
ddr ram 在被fpga dma写时 arm dma读不受影响么?不太 ...

400M的DDR3,全速读写可达800M,两片DDR3组成32位,128位的DMA突发传输最高高频率可达200M,这个速度很快了,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