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阻抗变换器(NIC)的模拟仿真

楼主:
我在multisim里模拟了一个负阻抗变换器,但电路并未表现出负阻抗特性,为什么?
图片为电路和直流特性,以电流探针方向为正。

网友:
是选用的放大器不对吗?

网友:
送一张壁纸

网友A:
按图,运放的输出电流高达20mA。TL082恐怕没法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建议将所有电阻改成1k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图,运放的输出电流高达20mA。TL082恐怕没法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建议将所有电阻改成1k试试。

试过了,也不行。另外我发现只有用OPAMP_5T_VIRTUAL这种实际不存在的理想运放才行,其它的tl,ad,opa都不行。难道负阻抗变换器是一种实际不存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也不行。另外我发现只有用OPAMP_5T_VIRTUAL这种实际不存在的理想运放才行,其它的tl,ad,opa都不 ...

你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将完整的电路发上来!首帖的那个电路电源都没有,当然是不行的。所谓负阻抗,能量是要从电源得到的,否则是永动机了!

网友:
偏压

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