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调制,三角波调制波上移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做两电平PWM脉冲整流器时,采用SPWM调制,但是SPWM存在负的调制波,而采用DSP计数生成载波都是从0开始计数,看到网上说把调制波和三角波上移,但是究竟如何实现上移呢?在程序里怎么写?

网友A:
把调制波上移就行了,就跟电路的参考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调制波上移就行了,就跟电路的参考点问题

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调制波上移就行了,就跟电路的参考点问题

这样子的对吗?但是这样的话ab的值最大为1,也就是Uab最大为1 ,这怎么和三角波进行比较呢?(三角波最大7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的对吗?但是这样的话ab的值最大为1,也就是Uab最大为1 ,这怎么和三角波进行比较呢?(三角波最 ...

我建议你把pwm的调制先搞懂,然后找ti的例程看一下。prd决定了载波频率,也就是pwm的频率,而cmp是比较值,决定着pwm占空比,也就是可以理解成调制波的瞬时值。cmp的值是由控制算法决定的,跟母线电压,负载电流有关系的,我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用一个物理量跟另一个物理量做比较(调制),也就是根据控制算法知道pwm的占空比,然后换算到prd的对应关系,更新cmp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把pwm的调制先搞懂,然后找ti的例程看一下。prd决定了载波频率,也就是pwm的频率,而cmp是比较值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