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蓝牙无线测试

楼主:
蓝牙产品制造商为了获得蓝牙商标,必须将其蓝牙产品交给BQTF(蓝牙认证测试设备)进行测试,并将其测试结果和产品送给BQB(蓝牙认证人员)进行审 查。蓝牙认证比较复杂,每进行一次蓝牙认证,申请者都要向BQRB(蓝牙认证评价委员会)交纳一笔可观的费用。因此,蓝牙产品制造商非常有必要进行蓝牙预 认证。蓝牙测试包括兼容性测试和互通性测试,蓝牙无线测试属于兼容性测试,验证蓝牙产品的射频性能是否符合蓝牙射频规范。许多OEM厂家直接购买已经获得 蓝牙认证的蓝牙芯片或模块,进而开发蓝牙产品,如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电脑、打印机、MP3播放器、数字相机、汽车、玩具等。由于不同类型 产品的需要,可能需要更换天线,或者由于其它无线模块或时钟模块的影响,以及电源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蓝牙最终产品的射频性能发生变化,因此在研发和生产 过程中必须对该产品的射频性能进行测试,以保证其无线指标符合蓝牙射频规范的要求。

1 蓝牙无线测试方法和指标

  目前 的蓝牙无线测试规范的版本为0.91版本,它定义了蓝牙无线测试指标及其测试方法。蓝牙无线测试配置包括一台测试仪和被测设备(EUT, Equipment Under Test),其中测试仪作为主单元,EUT作为从单元。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射频电缆相连也可以通过天线经空中传输相连。测试仪发送LMP指令,激活EUT进 入测试模式,并对测试仪与EUT之间的蓝牙链路的一些参数进行配置。如测试方式是环回还是发送方式,是否需要进行跳频,分组是单时隙分组还是多时隙分组, 分组的净菏是PN9,还是00001111、01010101。测试模式是一个特殊的状态,出于安全的考虑,EUT必须首先设为“Enalle”状态,然 后才能空中激活进入测试模式。

  下面介绍蓝牙无线指标及其测试方法。

1.1发信机测试

  (1)输出功率

   测试仪对初始状态设置如下:链路为跳频,EUT置为环回(Loop back)。测试仪发射净荷为PN9,分组类型为所支持的最大长度的分组,EUT对测试仪发出的分组解码,并使用相同的分组类型以其最大输出功率将净荷回 送给测试仪。测试仪在低、中、高三个频点,对整个突发范围内测量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规范要求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各小于23dBm和20dBm,并且满足 以下要求:如果EUT的功率等级为1,平均功率> 0dBm;如果EUT的功率等级为2,-6dBm<平均功率<4dBm;如果EUT的功率等级为3,平均功率<0dBm。

  (2)功率密度

  初始状态同(1),测试仪通过扫频,在240MHz频带范围内找到对应最大功率的频点,然后以此频点进行时域扫描(扫描时间为1分钟),测出最大值,要求小于20dBm/100kHz。

  (3)功率控制

  初始状态为环回,非跳频。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回送调制信号为PN9的DH1分组。测试仪通过LMP信令控制EUT输出功率,并测试功率控制步长的范围,规范要求在2dB和8dB之间。

  (4)频率范围

   初始状态同(3),测试仪对EUT回送的净荷为PN9的DH1分组扫频测量。当EUT工作在最低频点时,测试仪找到功率密度下降为-80dBm/Hz时 的频点fL;当EUT工作在最高频点时,测试仪找到功率密度下降为-80dBm/Hz时的频点fH。对于79信道的系统,要求fL、fH位于 2.4~2.4835GHz范围内。

  (5)20dB带宽

  初始状态同(3),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回送调制信号为PN9的DH1分组。测试仪扫频找到对应最大功率的频点,并且找到其左右两侧对应功率下降20dB时的fL和fH,20dB带宽Df = | fH - fL |,要求Df小于1MHz。

  (6)相邻信道功率

   初始状态同(3), EUT工作频点分别为第3信道、第39信道和第75信道,回送净荷为PN9的DH1分组。测试仪扫描整个蓝牙频段,测试各个信  道的功率。要求相邻第2 道的泄漏功率小于-20dBm,相邻第3道及其以上的泄漏功率小于-40dBm。  (7)调制特性

  初始状态同(3), 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测试仪以所支持的最大分组长度发送净荷为11110000的分组,并对EUT回送的分组计算频率偏移的峰值和均值, 分别记为Df1max 和Df1avg。测试仪以所支持的最大分组长度发送净荷为10101010的分组,并对EUT回送的分组计算频率偏移的峰值和均值,分别记为Df2max 和Df2avg,要求满足以下条件:至少99.9%的Df1max满足 140kHz< Df1max <175kHz;至少99.9%的Df2max 3115kHz;Df2avg /Df1avg 30.8。

  (8)初始载波容限

  EUT为环回状态,回送净荷为PN9的DH1给测试仪。测试仪先将链路置为非跳频,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然后测试仪再将链路置为跳频。测试仪根据4个前导码计算载波频率f0,要求与标称频率fTX的差小于75kHz。

  (9)载波频率漂移

   初始状态同(3),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回送调制信号为10101010的DH1/DH3/DH5分组。测试仪先根据4个前导码计算载 波频率f0,然后每10比特净荷测试一次频率,其与初始载频的差为瞬时频率漂移。最后测试仪将跳频打开,重新测试所有频点下的瞬时频率漂移。瞬时频率漂移 之间的差定义为漂移速率。对于DH1分组,要求每次的瞬时漂移小于25kHz,对于DH3、DH5分组,要求载波瞬时漂移小于40kHz。规范还要求载波 漂移速率小于4000Hz/10μs。

1.2 收信机测试

  以上介绍了蓝牙发信机的无线指标及其测试。对于收信机测试 来说,所有指标的测试都是基于误比特率的统计,并且至少要统计1600000个比特。众所周知,在误帧率较大的情况下统计误比特率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为 了准确测试收信机的性能,测试仪必须能测试由以下6种情况导致的FER:CRC误差、不正确的净荷长度、同步字出错、HEC出错、EUT给MT8850A 回送NACK分组、在预期的时隙内没有收到EUT发送的分组。下面介绍蓝牙收信机的测试。

  (1)单时隙灵敏度

  初 始状态同1.1(3),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回送调制信号为PN9的DH1分组。依照蓝牙规范的要求,测试仪控制其输出功率,以使EUT 的收信功率为-70dBm。蓝牙规范允许EUT发送的射频信号具有75kHz的初始误差和40kHz的频率漂移,即总共允许有115kHz的误差。此外, 还要考虑调制、符号定时等引起的误差。假如EUT的收信机性能由一个输出“完美”信号的测试仪来测试,其测试结果不足以提供冗余度来适应真正的无线传输环 境,用户将得到一个关于收信机质量的错误结果。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有扰测试,蓝牙收信机的灵敏度一般会劣化4~10dB,具体值与分组长度和蓝牙芯片种类 有关。测试仪必须支持有扰发射(dirty transmitter),见表1,将干扰加入到发送的蓝牙信号中,每20ms一组,从第一组依次到第十组,再返回第一组,不断重复。此外,蓝牙基带信号 还受一正弦波调制。测试仪对误码率进行统计,要求误码率BER<0.1%。此外,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在跳频状态下再重新测试一遍。

  (2)多时隙灵敏度

  类似于单时隙灵敏度的测试,不过分组类型为DH3、DH5。

  (3)C/I性能

  初始状态同1.1(3), EUT分别工作在低、中、高三个频点。测试仪发送的有用信号为净荷PN9的DH1分组,同时还发送净荷PN15的蓝牙干扰信号。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的功率电平参见表2。测试仪进行误码率统计,要求BER<0.1%。

  (4)阻塞性能

   阻塞特性是指在其它频段存在大的干扰信号时,接收机接收有用信号的能力。初始状态同1.1(3),EUT收发频点为2460MHz(58号信道)。测试 仪不仅发送净荷为PN9的DH1分组作为有用信号,而且发送频率为30MHz到12.75GHz之间的连续波干扰信号。有用信号的功率电平比参考灵敏度高 3dB,参考灵敏度是指满足一定的误码率情况下,接收机可以接收的最小电平。干扰信号的电平比表3给出的大2dB。测试仪统计误码率,如果BER> 0.1%,则测试仪记录此时干扰信号的频点,要求频点的个数小于24。其他条件不变,仅把干扰信号的电平降为-50dBm,测试仪记录BER> 0.1%时的干扰信号的频点,要求其个数小于5个。

  (5)互调性能

  互调特性是指存在两个或多个 跟有用信号有特定频率关系(它们的互调产物刚好落在有用信号带内)的干扰信号的情况下的接收能力。初始状态同1.1(3),EUT收发频点相同,分别为低 、中、高频点。测试仪不仅发送净荷为PN9的DH1分组作为有用信号,其功率比参考灵敏度高6dB;而且发送功率为-39dBm、频率为f1的正弦波干扰 信号,以及功率为-39dBm、频率为f2的PN15调制的蓝牙干扰信号。2倍的f1与f2的差正好等于EUT的收信频点,并且f2- f1 =3MHz、4MHz或5MHz。测试仪统计误码率,要求BER〈0.1%。

  (6)最大输入电平

  即蓝牙接收机的饱和电平。初始状态同1.1(3),EUT工作于低、中、高频点。测试仪发送净荷为PN9的DH1分组信号,并控制其发射功率,以使EUT收信机入口处的电平为-20dBm。测试仪统计误码率,要求BER〈0.1%。

  另外,收发信机均需要测试带外杂散,即依据ETS或FCC标准,测试EUT在工作状态和备用状态下,30MHz~12.75GHz频率范围内的带外杂散,包括天线传导杂散和机箱辐射杂散。

2 蓝牙无线测试仪

   以上介绍了蓝牙无线测试的基本指标。作为蓝牙测试仪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为了与EUT建立蓝牙链路,测试仪必须具备蓝牙协议栈;为了进行蓝牙无线测试,测 试仪必须完全支持蓝牙测试模式协议;必须能每秒进行1600次跳频;必须支持“dirty transmitter”。

  安立公司推出 的蓝牙无线综合测试仪MT8850A完全满足以上的要求。它完全遵从最新的蓝牙无线测试规范0.91版,可以测试8项蓝牙无线指标:对于发信机测试输出功 率、功率控制、初始载频、载频漂移、调制;对于收信机,测试单时隙灵敏度、多时隙灵敏度、最大输入电平。MT8850A的主要特点是准确、迅速、灵活。 MT8850A的测试速度非常快,用于生产线上的典型测试,即测试功率、频率、调制和收信灵敏度4个指标只需要3s,这对于提高蓝牙生产线的效率非常有 用。用户可以在MT8850A上对测试脚本进行编辑,测试脚本是一系列蓝牙测试项的集合。用户可以选择需要的测试项目,并对测试环境进行编辑,如分组数、 跳频模式等。一旦配置好MT8850A,就可执行单键测试。您只需按一下“RUN”, MT8850A将自动建立一条蓝牙链路,激活测试模式,自动进行测试并汇报测试结果。

  ME7865A是安立公司推出的蓝牙无线预认证 系统,目前正在申请BQTF。它可以测试蓝牙射频规范所规定的16个无线指标。ME7865A主要由两台MT8850A、一台频谱分析仪、一台功率计、一 台PC,一个射频切换盒构成,仪表之间通过GPIB(通用接口总线)相连,其中一台MT8850A作为主测仪,另一台MT8850A产生蓝牙干扰信号。 ME7865A会自动完成16个蓝牙射频指标的测试,并且自动生成Word格式的测试报告,您可以将测试报告提交给B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