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线路由器自动掉线解决办法

楼主:
很多使用无线宽带路由器的用户都遇到过自动掉线的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如何彻底解决这种问题,无线网络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信号不稳定以及断线的情况,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家会关掉无线宽带路由器重新启动。其实,大要不必这要麻烦,我们完全可以从软件与硬件两方面入手,让断线的无线路由重新工作。
一、排查硬件故障
    对于一般小型网络,一般低端的无线宽带路由器即可满足需求,但这又给稳定性上带来了一些缺陷。因此,出现比较频繁的自动断线时,首先应检查一下硬件设备的工作情况。重点检查设备的工作环境,信号是否受到干扰,有线网络工作是否正常,尤其是夏天其温度是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检查的重点。因为温度高、信号受到干扰都会影响到网络信号特别是对无线信号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排查软件故障
    软件故障,一般都是病毒引发的。当客户端存在大量的蠕虫病毒、ARP病毒等情况时,就会产生大量的病毒数据封闭设备端口,使设备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甚至出现死机等情况。对此,一般只需要进行病毒查杀处理即可。
    而对于软件故障,还有一种原因则是参数设置方面的问题。很多无线宽带路由器都有“按需连接”的选项,即自动检测访问网络的请求,在设定的时间里若没有发出请求,网络则会自动断开。因此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该选项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则将其设置为“自动连接”,这样即可避免自动断线后无法连接的情况出现了。一般低端的无线宽带路由器,在使用中只要注意方法,做好基本的维护,那么还是比较适合小型办公局域网使用的,没有必要购买高端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