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调试经验之 串口添加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将cc2541平台移植到cc2640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cc2640有三种封装,协议栈默认使用的是7*7的封装,因此如果换成其它封装需要对工程配置进行修改。

特别说明:此串口用来调试打印log ,可以在powersaving下工作。

一、串口驱动添加:
    串口对于调试来说,作用很大,因此第一步先调通串口,方便后期的调试工作。下面以SimpleBLECentral工程为例添加:
    1、在文件 C:\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ackages\ti\drivers\UART.c 文件末尾添加串口初始化驱动:
//add by gyb

static UART_Handle SbpUartHandle;
static UART_Params SbpUartParams;
    void GYB_UART_OPEN()
    {
    #ifndef GYB_UART_DISABLE
      UART_Params_init(&SbpUartParams);
      SbpUartParams.baudRate      = 115200;
      SbpUartParams.writeDataMode = UART_DATA_BINARY;
      SbpUartParams.dataLength    = UART_LEN_8;
      SbpUartParams.stopBits      = UART_STOP_ONE;
      SbpUartHandle = UART_open(0,&SbpUartParams);
      if (SbpUartHandle)
      {
      }
    #endif
    }

void printS(uint8 *buf)
{
  UART_write(SbpUartHandle, buf, osal_strlen((char*)buf));
  UART_write(SbpUartHandle, "\r\n",2); //把回车换行也加上,这样就方便多了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include "osal.h"
void printV(uint8 *title, uint16 value, uint16 format)
{
  uint8 strLen;
  uint8 buf[256];

  osal_memset(buf,0, 256);
  strLen = (uint8)osal_strlen( (char*)title );
  osal_memcpy( buf, title, strLen );
  gyb_ltoa( (uint32)value, &buf[strLen], format );  //数字转字符串
// strLen = (uint8)osal_strlen( (char*)buf);

// osal_memcpy(&buf[strLen], "\r\n", 2);          //把回车换行也加上,这样就方便多了
  //HalUARTWrite(HAL_UART_PORT_0, buf, strLen+2);
   printS(buf);
}
2、在文件 C:\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ackages\ti\drivers\UART.h 中添加:
    #include "hal_types.h"
    //add by gyb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extern void GYB_UART_OPEN();
    extern void printS(uint8 *buf);
    extern void printV(uint8 *title, uint16 value, uint16 format);
3、在文件 C:\ti\simplelink\ble_cc26xx_2_00_00_42893\Components\osal\common\OSAL.c 中添加:
    unsigned char * gyb_ltoa(unsigned long l, unsigned char *buf, uint16 radix)
    {
    #if defined( __GNUC__ )
      return ( (char*)ltoa( l, buf, radix ) );
    #else
      unsigned char tmp1[10] = "", tmp2[10] = "", tmp3[10] = "";
      unsigned short num1, num2, num3;
      unsigned char i;

      buf[0] = '\0';

      if ( radix == (uint8)10 )
      {
        num1 = l % 10000;
        num2 = (l / 10000) % 10000;
        num3 = (unsigned short)(l / 100000000);

        if (num3) _itoa(num3, tmp3, 10);
        if (num2) _itoa(num2, tmp2, 10);
        if (num1) _itoa(num1, tmp1, 10);

        if (num3)
        {
          strcpy((char*)buf, (char const*)tmp3);
          for (i = 0; i < 4 - strlen((char const*)tmp2); i++)
            strcat((char*)buf, "0");
        }
        strcat((char*)buf, (char const*)tmp2);
        if (num3 || num2)
        {
          for (i = 0; i < 4 - strlen((char const*)tmp1); i++)
            strcat((char*)buf, "0");
        }
        strcat((char*)buf, (char const*)tmp1);
        if (!num3 && !num2 && !num1)
          strcpy((char*)buf, "0");
      }
      else if ( radix == 16 )
      {
        num1 = l & 0x0000FFFF;
        num2 = l >> 16;

        if (num2) _itoa(num2, tmp2, 16);
        if (num1) _itoa(num1, tmp1, 16);

        if (num2)
        {
          strcpy((char*)buf,(char const*)tmp2);
          for (i = 0; i < 4 - strlen((char const*)tmp1); i++)
            strcat((char*)buf, "0");
        }
        strcat((char*)buf, (char const*)tmp1);
        if (!num2 && !num1)
          strcpy((char*)buf, "0");
      }
      else
        return NULL;

      return buf;
    #endif
    }
    4、在文件 C:\ti\simplelink\ble_cc26xx_2_00_00_42893\Components\osal\common\OSAL.h 中添加:
      //add by gyb
      unsigned char * gyb_ltoa(unsigned long l, unsigned char *buf, uint16 radix);
    5、在文件simpleBLECentral.c 中添加:
        #include

        #ifndef GYB_UART_DISABLE
           GYB_UART_OPEN();
        #endif
    6、在工程配置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 中修改 Defined Symbols:
        TI_DRIVERS_LCD_INCLUDED-》xTI_DRIVERS_LCD_INCLUDED
        添加:
        NPI_USE_UART
     7、在cc2640App工作空间中的Drivers组中新建UART组,往UART组中添加两个文件:
        C:\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ackages\ti\drivers\UART.c
        C:\ti\simplelink\ble_cc26xx_2_00_00_42893\Components\osal\common\OSAL.c

    8、至此 uart可用了,另外需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cc2640的每个DIO都可以配置成uart脚,因此需要根据原理图修改工程中Uart的管脚,根据芯片封装,在对应的Board.h中进行修改。二是,在调用GYB_UART_OPEN();初始化串口后,不要立即调用print函数打印,需有一定延时。

网友:
你好,能不能发我一个CC2640用的 BLE-STACK-2-1-1,现在TI旧版的下架了,新版的还没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