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退耦电容布线的一点点小疑问。

楼主:
布线过程中,有时因为芯片的电源和地管脚排布较远,所以在连接退耦电容的时候往往只能顾及一边。我见过的几个老师傅基本上都是像我图中画的那样将退耦电容放在离IC得VCC较近的位置,然后IC的地和退耦电容的地分别打一个过孔穿到地平面或者直接顶层铺地。而我看的一些介绍似乎上面的那种会有更好的效果。不知道各位在Layout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还有最近遇到的一个小信号板子的包地部分,有点整不明白。贴个图,各位路过的好心的可以点拨一笑小弟,感激不尽。嘿嘿。

网友A:
布置在靠近电源并使用接地平面的方法是正确的,这样的阻抗最低。下图中的用线段包一圈地的EMC意义不大,还是应该考虑尽量用覆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布置在靠近电源并使用接地平面的方法是正确的,这样的阻抗最低。下图中的用线段包一圈地的EMC意义不大,还 ...

感谢chunyang老师。 退耦电容的布线,图中介绍的是第六种最合适。可能我对一些基础概念没理解,我平时画图的时候使用的是左下角那种布线方式。
第一楼的下图,是最近看的一块板子放大电路的第一级,将光电池信号经运放处理一下(猜测可能是电流电压转换),传到下一级仪表放大器。板子为四层,顶层和底层都有那一圈地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chunyang老师。退耦电容的布线,图中介绍的是第六种最合适。可能我对一些基础概念没理解,我平时画图 ...

其实理解起来非常容易。那就是:退耦电容是给IC滤波,提供稳定电源的,为避免线上干扰(非理想情况下,线是有等效电感的),所以电源应该先连到退耦电容,再连IC,而且离IC越近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理解起来非常容易。那就是:退耦电容是给IC滤波,提供稳定电源的,为避免线上干扰(非理想情况下,线 ...

意思就是第一楼的第一个图上面的那种最适合。但是有很多片子,比如74系列IC,很多是电源和GND对角排布,退耦电容没办法顾及两个管脚。导致GND直接打过孔到地平面,VCC经过退耦电容进IC的电源端。退耦电容一端也是打一个孔到地平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chunyang老师。退耦电容的布线,图中介绍的是第六种最合适。可能我对一些基础概念没理解,我平时画图 ...

你必须理解到现实中的导线是有阻抗的,不是超导体,而且还有分布参数。想要取得好的去耦效果,必须尽量降低去耦电容与器件间的阻抗,你可以把导线等效为电阻,根据各种接法画成电路图,好好分析一下各种接法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第一楼的第一个图上面的那种最适合。但是有很多片子,比如74系列IC,很多是电源和GND对角排布, ...

错了。是右下角那个最合适。自己仔细想想!!

至于74系列IC,那是很老的器件了。看看新出的器件,绝大多数VCC和GND是排在一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理解到现实中的导线是有阻抗的,不是超导体,而且还有分布参数。想要取得好的去耦效果,必须尽量降 ...

多谢chunyang老师指教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右下角那个最合适。自己仔细想想!!

至于74系列IC,那是很老的器件了。看看新出的器件,绝大 ...

好的  明白了。。嘿嘿。。下次注意这一些细节。我以前连的器件基本上都是用左下角那种接法,感觉方便。没想到错了,嘿嘿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右下角那个最合适。自己仔细想想!!

至于74系列IC,那是很老的器件了。看看新出的器件,绝大 ...

还有个疑问,您说的右下角的布线,是针对图中所说的Decap即退耦电容还是对其他的一些电容比如说电源附近的储能用的电解电容也适用?比如我板子上面的AMS1117输入端5V附近的大小两个电容,按照右下角那个规则,我这两个电容在这里实际上作用并不明显。是这样的吗?我的电容直接打地孔穿到地平面,1117的GND另外打了地孔。。。关于电容的摆放和处理,遇到的很多人对这方面概念都很模糊。反正摆上就能用,也没遇到太大的问题,大家也都是这样处理的。至于究竟是旁路,还是去耦,大家也没深究过。104电容无处不在。。。好像大家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疑问,您说的右下角的布线,是针对图中所说的Decap即退耦电容还是对其他的一些电容比如说电源附近 ...

去耦就是高频滤波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chunyang老师。退耦电容的布线,图中介绍的是第六种最合适。可能我对一些基础概念没理解,我平时画图 ...

楼主您好!能不能将上图所属的资料分享一下?我是野路子出生,之前布线只求美观和能布通,最近遇到了干扰问题解决不了,找的一些资料感觉都很抽象以我的水平根本理解不了,一直在找上图这样比较直观的资料,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