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用Win7自带的虚拟无线AP功能供Android等无线设备上网

楼主:
无线承载网络(Wireless Hosted Network)是Windows 7和安装有 WLAN 服务的Windows Server 2008 R2中一项新增的WLAN特性。该特性实现了以下两个主要功能:         1.将物理无线网卡虚拟为一个以上的虚拟无线网卡,即虚拟"WIFI"。         2.通过特定的虚拟无线网卡实现基于软件的无线AP(Access Point, "接入点" 或 "访问点"),即"软AP(SoftAP)"。
这两个功能同时存在于 Windows 系统中。启用和禁用无线承载网络时也就同时启用和禁用了“虚拟WiFi”和“软AP”。无法在Windows中分别禁用或启用这两个功能。

通过此特性,Windows 计算机能通过一块物理无线网卡以客户端身份连接到(由物理设备提供的)硬AP,同时又能作为软AP,允许其它设备与自己连接。此特性需要计算机上安装有支持“承载网络”功能的无线网卡。无线网卡的驱动程序必须实现微软为 Windows 7 定义的“无线LAN设备驱动程序模型”。 无线网卡驱动程序必须支持“无线承载网络”特性,才能取得“Windows 7 徽标认证”。

本文通过三种方式启用Win7下的承载网络:

第一种方案

命令方式:

要求:

                本命令的执行需要管理员权限,如果你的计算机用户名不是Administrator,你需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行。

开启:

                1.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设置承载网络为允许

                2.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ssid="热点的名字,自己命名" key="自己设置密码,大于等于8位即可"        //设置热点名和密码

                3.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启用承载网络

停止:

                1.netsh wlan stop hostednetwork        //停止承载网络

说明:

                1.更改密码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key="你的密码"

                如果想密码立即生效可以用

                netsh wlan refresh hostednetwork key

                2.更改网络名称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ssid="你的名称"

                最后就是你真的不用这个无线网络了,你停止之后,也不想看到多出来的那块无线网卡,那么就执行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

                就再也看不到那块网卡了,当然你想重新开启的话就执行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批处理完成:

                开启: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ssid="热点的名字,自己命名" key="自己设置密码,大于等于8位即可"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复制上面三行到记事本,命名为Start.bat或Start.cmd,注意扩展名,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停止:

                netsh wlan stop hostednetwork

                复制上面一行到记事本,命名为Stop.bat或Stop.cmd,注意扩展名,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最后 :

       1. 打开网络共享中心->更改设配器设置

       2.右击本地连接->属性->共享

       3.勾选允许其他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

       4.在下面框中选择刚启动的虚拟无线网卡

程序员篇:

第二种方案

通过C#实现,本处需要用代码启用共享,无需手动进行设置,所以需要用到一个vbs的脚本

脚本内容如下:

        OPTION EXPLICIT
DIM ICSSC_DEFAULT, CONNECTION_PUBLIC, CONNECTION_PRIVATE, CONNECTION_ALL
DIM NetSharingManager
DIM PublicConnection, PrivateConnection
DIM EveryConnectionCollection

DIM objArgs
DIM priv_con, publ_con
dim switch

ICSSC_DEFAULT         = 0
CONNECTION_PUBLIC     = 0
CONNECTION_PRIVATE    = 1
CONNECTION_ALL        = 2

Main()

sub Main( )
    Set objArgs = WScript.Arguments

    if objArgs.Count = 3 then
        priv_con = objArgs(0)
  publ_con = objArgs(1)
  switch = objArgs(2)

        if Initialize() = TRUE then
            GetConnectionObjects()
            FirewallTestByName priv_con,publ_con
        end if
        DIM szMsg
        if Initialize() = TRUE then
            GetConnectionObjects()
            FirewallTestByName "list","list"
        end if

        szMsg = "To share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connections as the argument." & vbCRLF & vbCRLF & _
                "Usage:" & vbCRLF & _
                "       " & WScript.scriptname & " " & chr(34) & "Private Connection Name" & chr(34) & " " & chr(34) & "Public Connection Name" & chr(34)
        WScript.Echo( szMsg & vbCRLF & vbCRLF)
    end if
end sub

sub FirewallTestByName(con1,con2)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Item
    DIM EveryConnection
    DIM objNCProps
    DIM szMsg
    DIM bFound1,bFound2

    WScript.echo(vbCRLF & vbCRLF)
    bFound1 = false
    bFound2 = false
    for each Item in EveryConnectionCollection
        set Every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INetSharingConfigurationForINetConnection(Item)
        set objNCProps = NetSharingManager.NetConnectionProps(Item)
        szMsg = "Name: "       & objNCProps.Name & vbCRLF & _
                "Guid: "       & objNCProps.Guid & vbCRLF & _
                "DeviceName: " & objNCProps.DeviceName & vbCRLF & _
                "Status: "     & objNCProps.Status & vbCRLF & _
                "MediaType: "  & objNCProps.MediaType
        if EveryConnection.SharingEnabled then
            szMsg = szMsg & vbCRLF & _
                    "SharingEnabled" & vbCRLF & _
                    "SharingType: " & 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EveryConnection.SharingConnectionType)
        end if

        if objNCProps.Name = con1 then
            bFound1 = true
            if EveryConnection.SharingEnabled = False and switch="on" then
                szMsg = szMsg & vbCRLF & "Not Shared... Enabling private connection share..."
                WScript.Echo(szMsg)
                EveryConnection.EnableSharing CONNECTION_PRIVATE
                szMsg = " Shared!"
      elseif(switch = "off") then
        szMsg = szMsg & vbCRLF & "Shared... DisEnabling private connection share..."
                WScript.Echo(szMsg)
        EveryConnection.EnableSharing CONNECTION_ALL

            end if
          end if

        if objNCProps.Name = con2 then
            bFound2 = true
            if EveryConnection.SharingEnabled = False and switch="on" then
                szMsg = szMsg & vbCRLF & "Not Shared... Enabling public connection share..."
                WScript.Echo(szMsg)
                EveryConnection.EnableSharing CONNECTION_PUBLIC
                szMsg = " Shared!"
      elseif(switch = "off") then
        szMsg = szMsg & vbCRLF & "Shared... DisEnabling public connection share..."
                WScript.Echo(szMsg)
        EveryConnection.EnableSharing CONNECTION_ALL
            end if
        end if
        WScript.Echo(szMsg & vbCRLF & vbCRLF)
    next

    if( con1 <> "list" ) then
        if( bFound1 = false ) then
            WScript.Echo( "Connection " & chr(34) & con1 & chr(34) & " was not found" )
        end if
        if( bFound2 = false ) then
            WScript.Echo( "Connection " & chr(34) & con2 & chr(34) & " was not found" )
        end if
    end if
end sub

function Initialize()
    DIM bReturn
    bReturn = FALSE

    set NetSharingManager = Wscript.CreateObject("HNetCfg.HNetShare.1")
    if (IsObject(NetSharingManager)) = FALSE then
        Wscript.Echo("Unable to get the HNetCfg.HnetShare.1 object")
    else
        if (IsNull(NetSharingManager.SharingInstalled) = TRUE) then
            Wscript.Echo("Sharing isn't available on this platform.")
        else
            bReturn = TRUE
        end if
    end if
    Initialize = bReturn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ConnectionObjects()
    DIM bReturn
    DIM Item

    bReturn = TRUE

    if GetConnection(CONNECTION_PUBLIC) = FALSE then
        bReturn = FALSE
    end if

    if GetConnection(CONNECTION_PRIVATE) = FALSE then
        bReturn = FALSE
    end if

    if GetConnection(CONNECTION_ALL) = FALSE then
        bReturn = FALSE
    end if

    GetConnectionObjects = bReturn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Connection(CONNECTION_TYPE)
    DIM bReturn
    DIM Connection
    DIM Item
    bReturn = TRUE

    if (CONNECTION_PUBLIC = CONNECTION_TYPE) then
        set 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EnumPublicConnections(ICSSC_DEFAULT)
        if (Connection.Count > 0) and (Connection.Count < 2) then
            for each Item in Connection
                set Public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INetSharingConfigurationForINetConnection(Item)
            next
        else
            bReturn = FALSE
        end if
    elseif (CONNECTION_PRIVATE = CONNECTION_TYPE) then
        set 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EnumPrivateConnections(ICSSC_DEFAULT)
        if (Connection.Count > 0) and (Connection.Count < 2) then
            for each Item in Connection
                set Private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INetSharingConfigurationForINetConnection(Item)
            next
        else
            bReturn = FALSE
        end if
    elseif (CONNECTION_ALL = CONNECTION_TYPE) then
        set Connection = NetSharingManager.EnumEveryConnection
        if (Connection.Count > 0) then
            set EveryConnectionCollection = Connection
        else
            bReturn = FALSE
        end if
    else
        bReturn = FALSE
    end if

    if (TRUE = bReturn)  then
        if (Connection.Count = 0) then
            Wscript.Echo("No " + CStr(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CONNECTION_TYPE)) + " connections exist (Connection.Count gave us 0)")
            bReturn = FALSE
        'valid to have more than 1 connection returned from EnumEveryConnection
        elseif (Connection.Count > 1) and (CONNECTION_ALL <> CONNECTION_TYPE) then
            Wscript.Echo("ERROR: There was more than one " + 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CONNECTION_TYPE) + " connection (" + CStr(Connection.Count) + ")")
            bReturn = FALSE
        end if
    end if
    Wscript.Echo(CStr(Connection.Count) + " objects for connection type " + 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CONNECTION_TYPE))

    GetConnection = bReturn
end function

function 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ConnectionID)
    DIM ConnectionString

    if (ConnectionID = CONNECTION_PUBLIC) then
        ConnectionString = "public"
    elseif (ConnectionID = CONNECTION_PRIVATE) then
        ConnectionString = "private"
    elseif (ConnectionID = CONNECTION_ALL) then
        ConnectionString = "all"
    else
        ConnectionString = "Unknown: " + CStr(ConnectionID)
    end if

    ConvertConnectionTypeToString = ConnectionString
end function

复制以上内容命名为Ics.vbs

用C#代码执行Start.bat之后,在执行脚本Ics.vbs

启用上面的脚本需执行命令cscript /nologo Ics.vbs "虚拟无线网卡名" "本地连接" "on",此时设置共享已完成,

此处执行命令时,请采用多线程的方式

第三种方案

使用微软提供给我们的API,这里我们可以用C语言写,或C++写,当然也可以是C#

C语言可以选择带界面的Win32程序或不带界面的控制台程序

C++可以选用MFC

C#使用WINAPI引进DLL

需要的API函数:

第一个API函数:

DWORD WINAPI WlanOpenHandle(
  __in        DWORD dwClientVersion,
  __reserved  PVOID pReserved,
  __out       PDWORD pdwNegotiatedVersion,
  __out       PHANDLE phClientHandle
);

Parameters
dwClientVersion [in]
Specifies the highest version of the WLAN API that the client supports.

Value        Meaning
Client version for Windows XP with SP3 and Wireless LAN API for Windows XP with SP2.

Client version for Windows Vista and Windows Server 2008

pReserved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Must be set to NULL.

pdwNegotiatedVersion [out]
Specifies the version of the WLAN API that will be used in this session. This value is usually the highest version supported by both the client and server.

phClientHandle [out]
Specifies a handle for the client to use in this session. This handle is used by other functions throughout the session.

Return Value
If the function succeeds, the return value is ERROR_SUCCESS.

If the function fails, the return value may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return codes.

第二个API函数:

DWORD WINAPI WlanHostedNetworkStartUsing(
  __in        HANDLE hClientHandle,
  __out_opt   PWLAN_HOSTED_NETWORK_REASON pFailReason,
  __reserved  PVOID pvReserved
);

Parameters
hClientHandle [in]
The client's session handle, returned by a previous call to the WlanOpenHandle function.

pFailReason [out, optional]
An optional pointer to a value that receives the failure reason, if the call to the WlanHostedNetworkStartUsingfunction fails. Possible values for the failure reason are from the WLAN_HOSTED_NETWORK_REASONenumeration type defined in the Wlanapi.h header file.

pvReserved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This parameter must be NULL.

Return Value
If the function succeeds, the return value is ERROR_SUCCESS.

If the function fails, the return value may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return codes.

以上两函数摘自微软的MSDN,由于篇幅关系,这里我不便一一举例,更多API请到Visual studio 2010或更高版本的MSDN中寻找

MFC核心示例代码

ShareNet.h代码

#pragma onc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pragma comment (lib, "ole32.lib")
#pragma comment (lib, "wlanapi.lib")
#pragma comment (lib, "oleaut32.lib")

class ShareNet
{
public:
ShareNet(void);
~ShareNet(void);
HRESULT AddSharingNet(INetSharingManager * pNSM);
HRESULT StartHostednetwork(void);
void SetNet(CString userName, CString passWord);
};

ShareNet.cpp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hareNet.h"

ShareNet::ShareNet(void)
{
}

ShareNet::~ShareNet(void)
{
}

HRESULT ShareNet::AddSharingNet(INetSharingManager * pNSM)
{
INetConnection * pNC = NULL;
    INetSharingEveryConnectionCollection * pNSECC = NULL;
    HRESULT hr = pNSM->get_EnumEveryConnection (&pNSECC);
    IEnumVARIANT * pEV = NULL;
    IUnknown * pUnk = NULL;
    hr = pNSECC->get__NewEnum (&pUnk);
if (pUnk)
{
  hr = pUnk->QueryInterface (__uuidof(IEnumVARIANT),(void**)&pEV);
        pUnk->Release();
}
if (pEV)
{
  VARIANT v;
        VariantInit (&v);
        BOOL bFoundIt = FALSE;
  INetSharingConfiguration * pNSC = NULL;
  INetSharingConfiguration * pVWifiNSC = NULL;
  NETCON_PROPERTIES* pVWifi = NULL;
        while (S_OK == pEV->Next (1, &v, NULL))
  {
   if (V_VT (&v) == VT_UNKNOWN)
    {
                    V_UNKNOWN (&v)->QueryInterface(__uuidof(INetConnection),(void**)&pNC);
                    if (pNC)
     {
      NETCON_PROPERTIES* pNP = NULL;
      pNC->GetProperties(&pNP);
      setlocale(LC_ALL, "chs");
      if(pNP->Status == NCS_CONNECTED)
      {
       hr = pNSM->get_INetSharingConfigurationForINetConnection (pNC, &pNSC);
       hr = pNSC->EnableSharing(ICSSHARINGTYPE_PUBLIC);
       pNSC->Release();
      }
      if(!strcmp((char*)(pNP->pszwName),(char*)(L"Wireless Network Connection 2")))
      {
       pVWifi = pNP;
       hr = pNSM->get_INetSharingConfigurationForINetConnection(pNC,&pVWifiNSC);
       pVWifiNSC->EnableSharing(ICSSHARINGTYPE_PRIVATE);
      }
     }
    }
   }
   INetSharingPortMapping * pNSPM = NULL;
   pVWifiNSC->Release();
   if (pNSPM)
   {
    hr = pNSPM->Enable();
    INetSharingPortMappingProps* pMapping = NULL;
    pNSPM->get_Properties(&pMapping);
    BSTR result = NULL;
    long port = 0;
    pMapping->get_Name(&result);
    pMapping->get_ExternalPort(&port);
    pNSPM->Release();
   }
}
return hr;
}

HRESULT ShareNet::StartHostednetwork(void)
{
DWORD dwNegotiatedVersion = 1;
HANDLE hClientHandle = 0;
DWORD dwClientVersion = 2;
DWORD hWlan;
DWORD hStart;
WLAN_HOSTED_NETWORK_REASON failReason;

hWlan = WlanOpenHandle(dwClientVersion,NULL,&dwNegotiatedVersion,&hClientHandle);
if(hWlan == ERROR_SUCCESS)
  hStart = WlanHostedNetworkStartUsing (hClientHandle,&failReason,NULL);
return hStart;
}

void ShareNet::SetNet(CString userName, CString passWord)
{
CString seetingCmd = L"cmd /c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ssid=" + userName + L" key=" + passWord;
while (true)
  if ((int)ShellExecute(NULL,NULL,L"cmd.exe",L"cmd /c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NULL,SW_HIDE) > 32) break;
while (true)
  if ((int)ShellExecute(NULL,NULL,L"cmd.exe",seetingCmd,NULL,SW_HIDE) > 32) break;
}
事件代码:

void CAddShareNetDlg::OnBnClicked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userName,passWord;
GetDlgItemText(IDC_EDIT1,userName);
GetDlgItemText(IDC_EDIT2,passWord);
ShareNet NetStart;
CoInitialize(NULL);
CoInitializeSecurity(NULL, -1, NULL, NULL, RPC_C_AUTHN_LEVEL_PKT, RPC_C_IMP_LEVEL_IMPERSONATE, NULL, EOAC_NONE, NULL);
INetSharingManager * pNSM = NULL;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__uuidof(NetSharingManager), NULL, CLSCTX_ALL, __uuidof(INetSharingManager), (void**)&pNSM);
NetStart.SetNet(userName,passWord);
while(true)
  if (NetStart.StartHostednetwork() == ERROR_SUCCESS) break;
NetStart.AddSharingNet(pN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