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紧急求助,有什么开关能隔着玻璃用的吗

楼主:
如题,外壳完全密封防水,三面铁壳,正面是玻璃,运行的是安卓系统,能做到类似轻触开关一样短接三秒就能开关机
本来是打算像电磁炉一样用电容式触摸按键,但是发现淋雨之后这种按键会误触发
还有没什么开关合适呢,紧急求助,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上周参加瑞萨研讨会,有这种解决方案,可以穿透1cm亚克力板,并且上面流着水也不会误触发,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还是触摸电子开关可靠,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方案,防水的有。其它方案可以考虑磁感应,用霍尔或干簧管,但结构会复杂很多,成本也高,现在已极少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参加瑞萨研讨会,有这种解决方案,可以穿透1cm亚克力板,并且上面流着水也不会误触发,楼主可以看看。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触摸电子开关可靠,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方案,防水的有。其它方案可以考虑磁感应,用霍尔或干簧管,但结构 ...

谢谢,查了下的确五花八门好多型号,好像全是国产的,不知道哪种效果好

网友:
不是开关吧,你要的是触控按健吧,TI有解决方案,水充了也不影响识别的,capacitive to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