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用电脑usb快还是插座快?

楼主:
虽然都是充电,但是为什么用电脑usb充的时候有时候总有感觉好像没有插座充的快呢?

网友:
当然是插座快了!插座的充电电流大。

网友:
普通的USB口插手机只能申请最大500mA的电流,也就是最大2.5W;有些笔记本有专用充电口,可以达到1.5A,也就是7.5W;座充的话9W、18W的现在很常见了

网友:
应该这么说:手机充电用电脑USB接口供电快还是用手机电源适配器供电快。
绝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手机电源适配器快,因为电脑的USB接口供电输出能力被限制了,USB2.0规范是500mA,即使某些主板有所放宽,但通常最大也仅800mA左右。USB3.0的输出能力较强,但也仅有1A,而且手机的USB接口即使是3.0的,但物理接口依然保持2.0,此时USB3.0将处于2.0兼容模式,不会输出1A电流。有此可见,PC的USB接口给手机充电时最大电流很可能只有500mA,而现在的手机电源适配器很多都是2A的,1A的都算小,当然充电速度有明显差别。若是笔记本电脑,因保护的需要,输出能力很可能更低。有少量PC主板具备个别大电流输出能力的USB接口,具体需要看主板的说明书。

网友:
因为电脑USB口供电电流是有限制的,USB2.0的标准只有500ma,实际上,有些增强供电的USB口,电流也是有限的,加之供电线路较长有损耗,而现在正常的充电器至少也是1A起步了。还有就是PC USB与手机协议识别的问题,如果与PC识别不到协议,也就按最低500ma充电了,而充电器相的识别到协议是按协议最高规格充的,识别不到也有至少1A的供电能力。

网友:
一般不要用电脑USB充电,毕竟供电电流是有限制的

网友:
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