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M器件静置在水平上原始数据XYZ三轴跳变

楼主:
 LSM6DSM这颗传感器放置在水平面上静置不动,串口读出的数据却是跳变的。原始数据如附件。其中xl->data_raw数据是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出来的分别是0X28 0X2A 0X2C这上第八位寄存器读出
xl->x,y,z数据是经过计算得出的。这是原始数据出来计算公式#define FROM_FS_2g_TO_mg( lsb )      (int32_t)( ( lsb * 61 )  / 1000)
我用的是2g的量程。
问题是为什么静置的时候XYZ三轴数据会波动如此之大,理论上应该是静止不变的。陀螺仪的数据倒是不变是正常的。

网友:
附件是log

session.log

网友A:
你的的数据波动是挺大的我用手里的BlueCoin开发板测了一下LSM6DSM结果如下
如果你还有其它LIS6DSM传感器板子可以再试另一个看下,排除传感器硬件问题
排除传感器问题后可以再看一下代码,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好,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e/stsw-bcnkt01.html
这个官方例程里有LIS6DSM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传感器数据变化大还和你的测试环境振动有关,可以尽量将传感器放在比较稳定的桌面或者平台上
Acc_X: -26,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26,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26, Acc_Y: -15, Acc_Z :-1052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21
Acc_X: -34, Acc_Y: -15, Acc_Z :-1048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44
Acc_X: -26, Acc_Y: -7, Acc_Z :-1044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30,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26,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33
Acc_X: -22, Acc_Y: -3, Acc_Z :-1033
Acc_X: -26,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29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30, Acc_Y: -3,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30,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15, Acc_Z :-1025
Acc_X: -22,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26,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22,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26,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0, Acc_Z :-1040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22,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8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44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0,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25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26, Acc_Y: -19,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29
Acc_X: -22,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22, Acc_Y: -3, Acc_Z :-1040
Acc_X: -22,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21
Acc_X: -19,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3, Acc_Z :-1044
Acc_X: -19, Acc_Y: -19, Acc_Z :-1052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9,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4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4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29
Acc_X: -19,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22, Acc_Y: -3, Acc_Z :-1044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9,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0,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3,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29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9, Acc_Z :-1029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9,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44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9, Acc_Z :-1040
Acc_X: -3,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9,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25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8,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29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21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3,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29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3,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5,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29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48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3,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5,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3, Acc_Y: -15,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19, Acc_Y: -11, Acc_Z :-1033
Acc_X: -3, Acc_Y: -7, Acc_Z :-1033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36
Acc_X: 0,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11, Acc_Y: -7, Acc_Z :-1029
Acc_X: -3, Acc_Y: -7, Acc_Z :-1040
Acc_X: -3, Acc_Y: -11, Acc_Z :-1040
Acc_X: -7, Acc_Y: -15, Acc_Z :-1036
Acc_X: -3,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7, Acc_Y: -11, Acc_Z :-1036
Acc_X: -11, Acc_Y: -3, Acc_Z :-1036
Acc_X: 12, Acc_Y: -7, Acc_Z :-10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的数据波动是挺大的我用手里的BlueCoin开发板测了一下LSM6DSM结果如下
如果你还有其它LIS6DSM传感器 ...

全是负值,是传感器面向桌面吗?加速度合力的算法是R=SQRT(x^2+y^2+z^2)吗?所以如果有负值的算法也是这个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是负值,是传感器面向桌面吗?加速度合力的算法是R=SQRT(x^2+y^2+z^2)吗?所以如果有负值的算法也是这 ...

有负值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加速度合加速度计算是不是这个公式啊

网友:
你读的这个是寄存器是高八位还是第八位?就是说读的是0X28 0X2A 0X2C还是高八位的0x29 0X2B 0X2C寄存器的值?

网友: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多谢!

网友:
我也来回复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我读出的数据其实是第八位,但是这个数据其实是16位的有高八位和第八位。将这两个位相加组成16位才对。acceleration_data = ((int16_t)acceleration_rawx[1]<<8) + (int16_t)acceleration_rawx[0];
留给遇到同样的问题的童鞋们,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请问一下,如何通过角速度来求角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