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PCB设计

楼主:
请问,这个接地层是要怎么处理,它的意思是在运放芯片底下不能铺地吗?

网友A:
对,地和电源都要注意ADA4899-1数据手册里的解释更详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和电源都要注意ADA4899-1数据手册里的解释更详细一些

为啥这种官方的就是看不懂呢?我设计的是双层板,没有电源层,我就想再顶层铺个地层,不然地线太多不好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种官方的就是看不懂呢?我设计的是双层板,没有电源层,我就想再顶层铺个地层,不然地线太多 ...

你只需要把放大器下边的地挖空就可以
对布线影响不大
高速放大器要发挥最佳性能最好用4层板
你可以参考下边的资料看下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user-guides/10-Lead_LFCSP_Evaluation_Board_UG-77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