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降低变压器的温度?

楼主:
高压变压器用环氧浇制的,空间有限,无法风冷油冷,2T:1000T,一样的绕法,磁芯,老外的60度,我的变压器要80多度。

网友:
这恐怕要怪磁芯了,你把磁芯对换一下看看。如果在深圳的话,可拿来找我,我帮你找问题

网友:
检查磁芯材料、磁路设计和导线阻抗是否一致。

网友:
谢谢楼上2位,磁芯我是用的原装仪器上直接拆的,用过2个国产的也是温度高。
我的线径应该比老外的大,阻抗应该比较小吧

网友:
变压器发热主要还是磁芯的,比较一下铁芯单片的厚度吧。

网友:
与变压器材料关系很大,不同磁芯和骨架的结构造型,散热效果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