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快捷键

楼主:
一、原理图库
P/P:画元器件引脚
P/A:画弧线
P/L:画直线
P/A:画矩形
T/C:创建一个新的元器件
T/R:删除元器件
T/E:重命名元器件
T/W:为元器件创建一新子件
T/T:删除元器件的一个子件

二、 原理图
Ctrl+Backspace:重复上一次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上一次操作
Shift+Insert: 粘贴
Ctrl+Insert: 复制
Shift+Delete:剪切
Ctrl+ Delete:删除
P/P放置元件
P/W:画连线
P/U:画总线分支线
P/P放置元件
P/J:放置电路接点
P/O:放置电源或地
P/N:放置网络标号
P/B:画总线

三、PCB库
P/A:放置弧线
P/F:进行填充
P/P:放置焊盘
P/S:放置字符串
P/T:放置线段
P/V:放置过孔
T/C:创建新元件
T/R:删除元件
T/E:重命名元件

四、PCB图
P/A:放圆心弧
P/E:放边沿弧
P/C:放元件
P/O:放坐标
P/D:放尺寸标注
P/F放填充区
P/T:放导线
P/P:放置焊盘
P/S:放字符串
P/G:放多边形覆铜按*键:顶层与底层转换
按Q键:单位转换(mil/mm)
S/A:选择全部
R/M:测量PCB尺寸

POWER PCB(PADS LAYOUT)的快捷键
一、POWERPCB
Ctrl+A :选择全部
Ctrl+B:以边框为界显示当前设计
Ctrl+C:拷贝
Ctrl+D:刷新
SS:查找元件
PO:显示铺铜轮廓
@CAMDOCS:生成GERBER文件(方便打印)。
Ctrl+E:移动
Ctrl+F:翻转
Ctrl+G:建立结
Ctrl+H:高亮
Ctrl+I:以任意角度旋转
Ctrl+J:在布线模式下使鼠标十字光标中心呈环形
Ctrl+K:创建
Ctrl+L:对齐元件
Ctrl+M:长度最短化
Ctrl+N:建立新元件
Ctrl+O:打开文件
Ctrl+P:没有使用
Ctrl+Q:查询与修改
Ctrl+R:以45度角为单位旋转
Ctrl+S:保存
Ctrl+T:没有使用
Ctrl+U:取消高亮
Ctrl+V:粘贴
Ctrl+W:以ZOOM模式查看
Ctrl+X:剪切
Ctrl+Y:扩展
Ctrl+Z:取消操作

Ctrl+Alt+C:显示颜色设置窗口
Ctrl+Alt+D:打开Ptefernce下的Design选项卡
Ctrl+Alt+E:显示整个设计
Ctrl+Alt+F:打开过滤器
Ctrl+Alt+G:打开Ptefernce下的Global选项卡
Ctrl+Alt+J:增加跳线
Ctrl+Alt+M:打开或关闭主菜单
Ctrl+Alt+N:查找网络
Ctrl+Alt+P:查看前一设计画面
Ctrl+Alt+S:打开或者关闭状态窗口
Ctrl+Alt+Z:测量
Ctrl+Shift+P:打开记录提示窗口

Backspace按键:删除刚刚添加的布线拐角
Ecs按键: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M按键:相当于单击鼠标石键
Spacebar按键:相当于单击鼠标左键
Tab按键:循环捕捉

单击左键选中一个图形(如果是两个图形交叠的话,单击左键选中其中一个图形,在单击选中另一个图形)
  用左键框选,选中一片图形,某个图形要被完全包围才会被选中。
  中键单击调出常用菜单命令(很少用,要点两下,麻烦。我们有快捷键的嘛)
  右键点击拖放用来放大。放大后经常配合F键使用,恢复到全部显示。配合Tab键使用,平移视图。右键还有“Strokes”,就是点住右键画些图线,就能实现调用某些命令。

Shift+左键加选图形,
Ctrl+左键减选图形。(Cadence菜单中大写表示+按shift,Ctrl写成^)
F1 显示帮助窗口。
F2 保存。
F3 这个快捷键很有用,是控制在选取相应工具后是否显示相应属性对话框的。比如在选取Path工具后,想控制Path的走向,可以按F3调出对话框进行设置。
F4 英文是Toggle Partial Select,就是用来控制是否可以部分选择一个图形。
F5 打开。
F8 GuidedPath Create 切换至L90XYFirst。
Ctrl+A 全选。这个和windows下是一样的。
Shift+BReturn。这个牵扯到“Hierarchy”。我翻译成“等级”。这个命令就是等级升一级,升到上一级视图。
B键 去某一级(Go to Level)。
Ctrl+C 中断某个命令,不常用。一般多按几次Esc键取消某个命令。
Shift+C 裁切(Chop)。首先调用命令,选中要裁切的图形,后画矩形裁切。
C键 复制。复制某个图形。
Ctrl +D 取消选择。这个也可用鼠标点击空白区域实现。这个快捷键和Photoshop中的取消选区的快捷键是一样的。还有Shift+D,和D也是取消选择。
Shift+E和E是控制用户预设的一些选项。
Ctrl+F显示上层等级Hierarchy。
Shift+F显示所有等级。
F键 满工作区显示。就是显示你所画的所有图形。
Ctrl+G(ZoomTo Grid)。
G 这个快捷键是开关引力(Gravity)的。Gravity我觉得和AutoCAD里的吸附Snap差不多,就是会吸附到某些节点上去。有时候这个Gravity是很讨厌的,总是乱吸附,这时可以点击G键关闭Gravity,操作完成后再打开。
I键 插入模块(Instance)。
Shift+K 清除所有标尺。要清除的话总是要清除所有标尺。
K键 标尺工具。Ruler
L键 标签工具。Label。标签要加在特定的text层上。
Shift+M 合并工具。Merge
M键移动工具。Move。点选Move工具后,选中要移动的图形,然后在屏幕上任意一处单击一下,这个就是确定移动的参考点,然后就可以自由移动了。这个也可以通过鼠标先选中一个图形,移动鼠标当鼠标箭头变成十字方向的时候就可以拖动来实现。
Ctrl+N,Shift+N和N是控制走向的。
Ctrl+N 先横后竖。L90XFirst
Shift+N 直角正交。Orthogonal
N键 斜45对角+正交。Diagonal
Shift+O 旋转工具。Rotate
O键 插入接触孔。Create Contact
Ctrl+P 插入引脚。Pin
Shift+P 多边形工具。Polygon
P键 插入Path,我翻译成“路径”。有人翻译成“管道”。这些最后都要Convert to Polygon的。
Shift+Q 打开设计属性对话框。选中一个图形先。
Q键 图形对象属性。这个实用。经常用来更改图形属性。也是选中一个图形先。
Ctrl+R 是Redraw重画。
Shift+R 是Reshape重定形。就是在原来的图形上再补上一块图形。
R键 矩形工具。Rectangle应该是用的最多的工具了吧。
Ctrl+S 是Split。我翻译成“添加拐点”。就是配合Stretch命令可以是原来直的Path打弯。
Shift+S 是Search查找。
S键拉伸工具。Stretch。要求是框选要拉伸图形,再拉伸。我觉得这个拉伸工具是Virtuso版图设计区别于其他绘图软件的精华所在,能在保持图形原有性质的前提下,自由拉伸。这个符合Layout布局的要求。
Ctrl+T (Zoomto Set)。
Shift+T(Tree),我觉得其实应该叫HierarchyTree。
T键 是Layer Tap,层切换。这个菜单命令中没有。这个快捷键其实挺方便。按过T后点击一个图形,就自动切换到刚刚点击图形的的层上去了。有了这个快捷键就不必频繁点击LSW窗口了。
Shift+U 重复Redo。撤销命令后,再反悔。
U键 撤销Undo。
Ctrl+V (Typein CIW)
V键关联Attatch。这个命令要解释一下。将一个子图形(child)关联到一个父图形(parent)后。关联后,若移动parent,child也将跟着移动;移动child,parent不会移动。可以将Label关联到Pad上。
Ctrl+W 关闭窗口。关闭窗口的另一种方法。
Shift+W 下一个视图。Next View
W键 前一视图。Previous View
Ctrl+X 适合编辑。Fit Edit。感觉和F差不多。
Shift+X 下降一等级。Descend
X键 (Edit in Place) 。这个比较搞,很难翻译。在Hierarchy菜单下。
Ctrl+Y 叫Cycle Select 试了下没成功。
Shift+Y 粘贴Paste。配合Yank使用。
Y键 区域复制Yank。和Copy是有区别的,Copy只能复制完整图形对象。
Ctrl+Z 视图放大两倍Zoom In by 2
Shift+Z 视图缩小两倍 Zoom Out by 2
Z键 视图放大。
ESC键 Cancel。
Tab键 平移视图Pan。按Tab,用鼠标点击视图区中某点,视图就会移至以该点为中心。
Delete键 删除。
BackSpace键 撤销上一点。这个很有用。就不用因为Path一点画错而删除重画。可以撤销上一点。
Enter键 确定一个图形的最后一点。也可双击鼠标左键结束。
Ctrl+方向键 移动Cell。
Shift+方向键 移动鼠标。每次半个格点的距离。
  方向键 移动视图。
  快捷键除了cadence自带的以外,更多的还是自己写的。只要会写skill程序,就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其中涉及到对.cdsinit文件的修改。联机手册特别提到:不要滥用shift+1这个bindkey

网友:
厉害了,要是弄个文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