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开箱+测试USB接口的Touchkey键盘

楼主:
        之前没用过触摸按键的MCU,看到活动说这款MCU主打的是USB和Touchkey,就想做个简单的USB接口的Touchkey键盘,就申请了,居然中了,感谢论坛!

1.开箱

收到CH554评估板,开箱!一板、一线、一张纸,包装很简洁。

板板特写,板子品质看起来一般般,芯片所有的接口都有插座引出。4个触摸按键。板上两块芯片,一片CH554的MCU,另一片是CH340的USB转串口芯片。可惜USB Type-C接口没有焊上,小失望

板板背面,没有任何器件。

芯片特写,CH554T,评估板兼容两种封装的554芯片。

2.上电测试

        用附带的USB线把板子的P1接口连到电脑,检测到了串口,打开串口调试,可以看到数据,但是触摸按键时感觉输出的值不对,不管摸哪个键,输出的都是相同的值。。。

        下载了提供的例程CH554EVT.zip,写入例程中的代码TouchKey.hex,测试也是不对,最后发现官方提供的例程代码中有不少错误。

        如图,在初始化中触摸按键采样基准值时,累加取平均值的变量TmpSum,在用前居然没有清零,导致只有第一个通道的值正确,后边的全出错!
ps:我是调试了好长时间之后才发现的这个错误

        还有这块(下图),标记处应该是 if(ch >= KEY_LAST) ,否则会多采集一个通道的值。

3.USB TouchKey键盘

        最终,参照例程,修复了错误,做出了USB Touchkey键盘(虽然只有两个按键)。

        触摸按键采用自电容方式,使用了3和4两个通道,使用中断方式采集触摸按键数据,调整了程序中的参数,经反复调试,四个触摸按键中两个k3和k4可以正确的使用,按k1时会出现k3或k4的值,不稳定。按k2时没反应,应该是k2使用的P1.6端口复用接了LED的原因。

        看原理图,4个按键采用了两种方式,k3和k4为自电容方式,k1和k2为互电容方式,不懂互电容方式怎么实现,以后有空再试吧。。。。。。

        USB部分模拟了标准的USB键盘接口,使用k3和k4两个按键可以输入‘3’和‘4’两个字符,如下图,触摸按键时可以在文本中输入字符,同时MCU的串口输出测试信息:通道和采样值。

        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模拟出的键盘。

4.总结

        一片只要1.3元,带USB接口、触摸按键、两组UART,增强型51核,性价比非常不错!编写程序、烧写芯片都比较简单方便。

        感觉不好的地方就是官方提供的例程了,居然有错误!既然评估板都做出来了,为什么不针对评估板做一套测试程序呢?!可以让没有用过此芯片的快速入手,也能让没用过此芯片的很直观的测试芯片的性能。

5.源代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inChao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谢谢提醒,例程我们正在完善,针对此电路板硬件不完善的地方也在第二版本电路板中做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