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AD转换芯片的输入管脚悬空,转换值为什么是最大

楼主:
16位的AD7682,把AD转换芯片的输入管脚悬空,转换值为什么是65535,不应该是0吗?

网友:
悬空并不是电位为零,而是电位不定。

网友:
AD7682的输入端是一个多路模拟开关,模拟开关输入一般不能悬空,悬空后输出电源电压。

网友:
看看你的原理图

网友A:
输出0必须将ADC的输入接地,且地电平要足够干净。输入浮空的话,因现在的ADC都是CMOS工艺,输入阻抗较高,只要有点干扰,输出就不为0,而数字系统内部的噪声较高,输出满量程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0必须将ADC的输入接地,且地电平要足够干净。输入浮空的话,因现在的ADC都是CMOS工艺,输入阻抗较高, ...

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