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检测霍尔开关MAR211,超功耗磁阻开关资料下载

楼主:
流量检测霍尔开关原厂,超低功耗磁阻开关资料介绍,兼顾高频响与低功耗,是气表、水表、热量表首选霍尔物料。
MAR211水流量检测霍尔磁控开关是一款为高灵敏度、高速、低功耗、高精度应用而开发的磁传感器,集成了TMR和CMOS技术。霍尔元件MAR211采用高精度推挽半桥TMR磁传感器和CMOS集成电路,包括TMR电压发生器,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和CMOS输出电路,能将变化的磁场信号转化为数字电压信号输出。通过内部电压稳压器来提供温度补偿电源,并允许宽的工作电压范围。MAR211低电压工作、消耗电流低、响应频率高,微安级的电流消耗成为众多低功耗应用的理想选择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1.8-5.5V
平均功耗1.5uA
开关频率1KHZ
工作温度:-40至125
(TMR)技术三表(水表,气表,热量表)
全极开关固态开关
高灵敏度、低开关点速度测量
超低功耗低至1.8V电机旋转位置
超宽的工作范围旋转位置检测
极高频率响应 深圳安尔芯免费提供样品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欢迎来电咨询15019211795陈生 Q:2191442695 1、单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单极霍尔效应开关具有磁性工作阈值 (Bop)。如果霍尔单元承受的磁通密度大于工作阈值,那么输出晶体管将开启;当磁通密度降至低于工作阈值 (Brp) 时,晶体管会关闭。滞后 (Bhys) 是两个阈值 (Bop-Brp) 之间的差额。即使存在外部机械振动及电气噪音,此内置滞后页可实现输出的净切换。单极霍尔效应的数字输出可适应各种逻辑系统。这些器件非常适合与简单的磁棒或磁杆一同使用。单极性霍尔开关它的正反面会各指定一个磁极感应才会有作用,在具体应用当中应该注意磁铁的磁极的安装,反了就会造成单极性不感应输出。 2、双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双极性霍尔具体又分双极性不带锁存型霍尔开关和双极性锁存型霍尔开关。 双极霍尔效应开关通常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但如果磁场被移除,则是随机输出,有可能是打开,也有可能是关闭。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通常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但如果磁场被移除,不会更改输出状态。这些霍尔效应开关可使用南北交变磁场、多极环磁铁进行磁驱动。 3、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当置于n极(或s极)时开启,磁场移除后继续保持开启;而只有当置于s极(或n极)时才会关闭,磁场移除后继续保持其开启或关闭状态,直到下次磁场改变。这种保持上次状态的特性即锁存特性,这种类型的霍尔效益开关即双极锁存型霍尔效应开关。 4、全极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与其他霍尔效应开关不同,只要存在强度足够大的北极或南极磁场,这些器件就能打开;而在没有磁场的时候,输出会关闭。 5、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 IC(模拟输出) 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 IC 的电压输出会精确跟踪磁通密度的变化。在静态(无磁场)时,从理论上讲,输出应等于在工作电压及工作温度范围内的电源电压的一半。增加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相反,增加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这些部件可测量电流的角、接近性、运动及磁通量。它们能够以磁力驱动的方式反映机械事件。 6、微功耗型霍尔效应开关(数字输出)
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便携式设备的普及,对霍尔IC的功耗提出要求,由此产生了一大类新的霍尔IC。它是数字霍尔IC按功耗单独分出的一类,其内部采用休眠机制降低功耗,平均功耗可以达到uA级。它也可按功能分为单级型霍尔IC、锁定型霍尔IC、和全级霍尔IC三类。这类一般用于电池长期供电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