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教程】STM32单片机

楼主:
【免费资源】stm32系列视频教程
第一节课,我们将学习的是单片机基础和GPIO相关的知识。
【课程目标】
掌握单片机原理、GPIO相关知识。
STM32系列教程适用对象】
1.具备c语言基础;
2.具备数字电路基础;
3.具备模拟电路基础;
4.想要对单片机有一定了解的学员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二时钟
【课程目标】
1.掌握时钟概念;
2.熟悉stm32时钟树;
3.掌握时钟树的配置方法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三 中断
【课程目标】
1. 掌握中断概念;
2. 熟悉nvic;
3. 掌握stm32中断配置方法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四 定时器
【课程目标】
1.掌握定时器工作原理;
2.熟悉输入捕捉、输出比较、pwm等概念;
3.掌握stm32定时器配置方法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五 cube
【课程目标】
1.认识库函数的作用;
2.熟悉cube库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六串口
【课程目标】
1.掌握串口的概念;
2.掌握串口配置方式;
3.熟悉使用cube配置串口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七 SPI
【课程目标】
1.掌握SPI的原理;
2.了解SPI时序;
3.掌握模拟SPI的方式;
4.熟悉stm32 的SPI接口;
5.了解LCD原理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八 IIC
【课程目标】
1.掌握IIC原理;
2.了解IIC时序;
3.掌握模拟IIC的方式;
4.熟悉stm32的IIC接口;
5.了解MPU6050模块
星创客STM32系列教程之九 看门狗实验
【课程目标】
1.掌握看门狗的原理;
2.熟悉看门狗的作用;
3.熟悉独立看门狗和窗户看门狗的区别

网友:
目前这个教程是11月出的,最新的涵盖了最新的知识和技术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建议先从单片机做起,了解GPIO、定时器啥的,也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然后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shell语法等,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初期买2410足够),学驱动开发啥的。学完了以后,做几个驱动,就可以找工作了。

网友:
工作这种情况要慢慢熬,就目前来看,最近嵌入式linux比较火,Android底层也可以,对于你有C基础的来说,学习这些至少有底子,出来月薪十几K没撒大问题,学习嵌入式或者Android底层,觉得合适你就去学一下比较好

网友:
终于看完了,视频的、是11月出的,还是比较新的。推荐看看

网友:
看完了才过来,讲的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
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