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是OEC TI 75W 215C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丝印上是OEC TI 75W 215C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能称为芯片的,多如牛毛,,,,
给大家至少说一下,封装类型,有可能有网友用过或者见过

网友B:
很多我们都是根据电路推断的,你也不给个电路
我给你打个拼音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我们都是根据电路推断的,你也不给个电路
我给你打个拼音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丝印 GE=3L  827   ,封装 QFN4*4   ,电路功能:  降压稳压输出4V/3A,输入7.4V,有知道这款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称为芯片的,多如牛毛,,,,
给大家至少说一下,封装类型,有可能有网友用过或者见过

丝印 GE=3L  827   ,封装 QFN4*4   ,电路功能:  降压稳压输出4V/3A,输入7.4V,有知道这款IC吗?

网友:
那不就是个电源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