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70F6P6支持USB吗?

楼主:
我看ST官网上明确说明该芯片支持USB的:

但是看芯片管脚,并无usb管脚,而且在cube中,usb功能也是灰色不可选的:

想请教一下,该芯片到底支持usb吗?是官网数据错了,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设置才能支持usb?

网友:
刚看了手册,好像是可以通过SYSCFG_CFGR1 寄存器,把PA9/10 map到PA11/12,是否这样就可以有usb功能了?

网友A:
官方的说明一般是没问题的。看了一下手册。能找到usb引脚的说明。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说明一般是没问题的。看了一下手册。能找到usb引脚的说明。你仔细看看。

当时就是没看懂这个……
17 18脚对应的是PA9和PA10,他说可以map到11和12。
以前没有这样用过,所以不太确定。再加上cube里不能设置usb,就以为是没有usb了。
我要去好好学习一下这个remap的用法

网友B:
你要先在CUBE的sys选项勾选PA11,12的J映射,不然USB功能是不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在CUBE的sys选项勾选PA11,12的J映射,不然USB功能是不启用的

多谢,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