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数据定义问题

楼主:
我在mplab x ide中 定义bit数据类型出现编译错误,编译器是xc16;具体表现如下

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能位寻址吧,因此不能定义位。
到时可以用位域,共同体加结构体的方式,比较方便

网友:
现在16位/32位单片机基本上不应用BIT定义功能,仅作为标志位使用,使用位结构体定义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