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和双电源运算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
坛友们,今天讨论一下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和和双电源运算放大器对微弱信号放大后有什么影响?单电源放大器和双电源放大器自身特性有什么不同?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A:
供电形式不影响性能,仅跟应用电路的结构有关。双电源处理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以及具有负电平的直流信号会比较方便,在某些对信号失真度要求很高的纯交流信号放大场合,双电源因可以直接耦合,可以避免隔直电容的影响。

网友:
除了参考点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形式不影响性能,仅跟应用电路的结构有关。双电源处理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以及具有负电平的直流信号会比 ...

我是用的双电源供电的,我在测量电路的交流信号,经过整型后有信号失真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双电源供电的,我在测量电路的交流信号,经过整型后有信号失真现象。

有失真要弄清楚是怎样的失真,进而分析导致失真的原因,这可跟电源供给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失真要弄清楚是怎样的失真,进而分析导致失真的原因,这可跟电源供给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

嗯嗯,我把负电源接地还是存在有失真的现象,正在查找电路结构的原因呢

网友C:
失真与电源几乎无关,还是将电路整个贴上来,大家也可以帮着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把负电源接地还是存在有失真的现象,正在查找电路结构的原因呢

你的这个查错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真与电源几乎无关,还是将电路整个贴上来,大家也可以帮着分析。

嗯嗯,才开始接触模拟电路,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想到的问题就一一的实验验证

网友:
单电源运放的输出级可以是 集极开路型的,输入级可不用差分架构,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级必须是推挽拓扑,输入级通常是差分,双差分或交叉射随。

网友:
单电源电路以 耦合电容取得交流电压,由于电容不能无穷大,交流基线是随输出而颤动的,频带低端亦不能达到 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