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0-200V,输出0-2A的电源,在下是个新手,望指教!

楼主:
求助,做一个0-200V,输出0-2A的电源,在下是个新手,望指教!看了好多,电源模块电压最高也就125,输出电流0.7A,达不到要求,大神们又是什么设计思路吗?

网友A:
“电源模块电压最高也就125,输出电流0.7A”
可以考虑在原电路基础上修改,包括选择更大电压电流容量的功率管(BJT或者MOS),使用更大容量的变压器,更大容量的整流管,更大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B:
从零开始可调,只能是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是做不到的。
若采用串联线性稳压方案,那么串联稳压管上功耗最大值可达220W以上,这是无法接受的。
至少要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例如分成0~75V、75~150V、150~225V三段。
更好一些的方法,是分两级调压。前级用开关稳压电源,后级用线性稳压电源,前级的输出电压跟随后级的管压降来调整。不过,此方案对模拟电路和开关电源的功底要求不低,对本科生来说可能过于困难。

你好,我刚刚看了您的一些回复,我想这个可以两个TL783串联,然后在加扩流就可以实现吗?不知道怎么串联升压与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零开始可调,只能是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是做不到的。
若采用串联线性稳压方案,那么串联稳压管上功耗 ...

“我想这个可以两个TL783串联,然后在加扩流就可以实现吗?”
扩流方案,仍然是线性电源,整个电源设备的效率仍然不高,尤其是在输出电压很小电流却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C:
在0-200V全范围内可输出2A最大电流,0-2A说明输出电流还得可控,这个设计难度可不低,根本不是初学者能承担的,所以很怀疑楼主没有搞清楚设计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0-200V全范围内可输出2A最大电流,0-2A说明输出电流还得可控,这个设计难度可不低,根本不是初学者能承担 ...

电流不需要可控啊,稳压电源我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啦,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现在看的大多数都是电源芯片,列入LM317,lm3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电压最高也就125,输出电流0.7A”
可以考虑在原电路基础上修改,包括选择更大电压电流容量的功 ...

能不能给我介绍个LM317串联升压的电路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我介绍个LM317串联升压的电路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能不能给我介绍个LM317串联升压的电路啊”
LM317串联升压?没听说过。
顾名思义,是使用多片LM317,其输出电压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电压最高也就125,输出电流0.7A”
可以考虑在原电路基础上修改,包括选择更大电压电流容量的功 ...

大神,你那里有分段输出的资料吗?我可以考虑用一下分段输出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我介绍个LM317串联升压的电路啊”
LM317串联升压?没听说过。
顾名思义,是使用多片LM317, ...

至少要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例如分成0~75V、75~150V、150~225V三段。这个有列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需要可控啊,稳压电源我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啦,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现在看的大多数都是电源芯片,列 ...

唉,从你的描述可以看出你不仅仅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电源设计基础,就是常规电路基础都很匮乏,建议你还是先去弄清楚设计要求,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200V说明电压可控,0-2A说明电流可控,不可控,注明2A输出即可。200V2A意味着什么,不知你清楚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我介绍个LM317串联升压的电路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你能找到说明不是遇到了骗子就是遇到了傻子,先弄清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例如分成0~75V、75~150V、150~225V三段。这个有列子 ...

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那就是说,你决定采用线性稳压了?
早期的可调稳压电源就是这种方案。工频变压器次级抽头分成三段,基准电压也分成三段。选择变压器绕组和基准电压可以采用手动开关,这样比较简单,也可以使用继电器,稍微复杂些。
例子么,我找一找。也许找得到,也许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例如分成0~75V、75~150V、150~225V三段。这个有列子 ...

这样的“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可行,但硬件成本相当高,属于非常老的设计。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从你的描述可以看出你不仅仅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电源设计基础,就是常规电路基础都很匮乏,建议你还是先 ...

哎哎哎,其实就这两天的看的,其实就是电压可调范围0-200V,最大输出电流2A,电流输出越大,代表带负载能力越强嘛,哎哎,因为讨厌用单片机,自己确实没接触过这种东西,求大神指教,做这样的直流稳压电源大概用什么方法,了解了一些,类似于用BOOST-BUCK电路,通过单片机检测负载两端的电压,控制PWM波的占空比。但是自己本身不是学习硬件的,我是学高压的,哎哎,学习硬件需要投太多精力,其实就想简单实现一下,只有能实现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可行,但硬件成本相当高,属于非常老的设计。如今已经 ...

那要实现0-200V电压可调,最大电流为2A的稳压电源都采用什么设计啊,哎,对单片机一窍不通啊

网友D:
不需要单片机吧,你这是什么负载?还没见过需要需要>100V的直流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单片机吧,你这是什么负载?还没见过需要需要>100V的直流负载

哎哎哎,其实是做一个可调电压稳压电源,类似于咱们常用的0-24V的直流电源,只不过容量比较大,电压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实现0-200V电压可调,最大电流为2A的稳压电源都采用什么设计啊,哎,对单片机一窍不通啊

“要实现0-200V电压可调,最大电流为2A的稳压电源都采用什么设计啊”
基本上就是你在3楼说的那些(不过我不知道你那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分两级调压。前级用开关稳压电源,后级用线性稳压电源,前级的输出电压跟随后级的管压降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