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
1.如何使用stm32的一个定时器输出两路pwm?
2.如何使用pwm控制直流电机,调速,改变方向?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只能用查询法生成多路PWM,但有些MCU支持单定时器输出多路PWM,具体要看MCU的手册。调速则由PWM的占空比决定,方向控制用H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只能用查询法生成多路PWM,但有些MCU支持单定时器输出多路PWM,具体要看MCU的手册。调速则由PWM ...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只能用查询法生成多路PWM,但有些MCU支持单定时器输出多路PWM,具体要看MCU的手册。调速则由PWM ...

方向控制用H桥 ?有没有可以借鉴的代码

网友:
不晓得是啥应用,如果只是小电机之类的,可以直接用l298n、tb6612一类的芯片。方向控制只需要简单地控制两个IO口的电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控制用H桥 ?有没有可以借鉴的代码

H桥就是用两个IO去控制,还要什么借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