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电路中,继电器下方掏空有啥好处?

楼主:
有网友说继电器下方所有层都要掏空……
遂查看某国产仪器的拆机视频:果然继电器下方掏空了,但是在另一同类型仪器中全部铺的满满的铜,并没有对继电器和运放搞特殊……

那么,掏空有啥好处呢?是避免继电器动作时干扰?有必要吗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开闭瞬间容易打火,而打火会产生广谱电磁干扰,临近的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自然容易耦合干扰,所以不宜布线。如果触点接的高压,则还有个安全问题。故而,无高压时,覆地或留空都可以,合理的覆地往往更好。有高压时,留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开闭瞬间容易打火,而打火会产生广谱电磁干扰,临近的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自然容易耦合干扰,所以 ...

有道理……很多纸上写布线的经验在没遇到过问题并亲身验证之前我都是保持怀疑态度的,一旦自身验证过一次,以后也就长记性了,都是坑……

网友:
一般PCB板上掏空或开槽,起到高低压隔离作用比较多
继电器触点开闭瞬间容易打火,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