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LED对眼伤害很大吗?

楼主:
原文地址

下面就是我和许多消费者共同的体会:
我从2016年8月开始使用三星系列手机,从Note5一直用到s7e。

直至前不久,我偶然查了查为什么我使用手机没多长时间就会觉得累眼的问题,一位吧友提供的关于AMOLED屏背光普遍采用低频PWM调光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我6月份查出来眼底早期黄斑变性,当时就非常注意眼睛的保养,对于电子产品都做了一些研究,包括一直使用的护眼模式——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蓝光波段对于人眼底视网膜损伤的结论已经非常肯定了,这点我感觉做的还好。

但是在使用三星手机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使用手上的三星S7E一段时间之后(常常不到一个小时),眼睛就会有明显酸痛的感觉,有时伴有轻微头痛。然而回去使用我的AOC显示器(调光方式不同)几个小时都不会有如此明显的感觉。同样的,在我换成了努比亚Z17s(JDI的LCD屏幕,DC调光)之后,也能明显感受到两者在观看时的体验差异。

因为自己学的是电子专业,对PWM技术有相当的了解,我大概就已经能猜到为什么我的眼睛会这么容易累了。果不其然,在百度和谷歌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发现低频PWM调光确实早已被指出对人眼有一定程度的危害性,这点不仅仅是国内的有关报道屡见不鲜,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都已明确指出了这点。

具体如下:

先简单解释一下PWM调光原理
我们的显示器是可以调节亮度的,目前主流显示技术的亮度调节原理是这样的。

一个是DC调光,显示器需要调节LED发光的亮度,通过电流来调节亮度。

不过DC调光比较复杂,为了节约成本,对于屏幕亮度的调节,许多厂商会选择采用闪烁的方式来解决。LED光源的亮度是一定的,让LED光源不断的开启和关闭,通过调节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的长短,来调节屏幕的亮度。
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比如LED背光闪烁1000次,其中500次开启和500次关闭,如果开启的时间停顿1秒,关闭的时间停顿0.5秒,这时的屏幕亮度就要比开启和关闭停顿时间一样的背光系统强。这样用户在调节屏幕亮度的时候,实际上亮度的明暗得益于LED背光闪烁的变化。其实这种调节方式,在业界就叫做PWM调制(脉冲宽度调制)。

面对这种显示屏,眼睛比较敏感的用户,就可以看到闪烁的问题,因为PWM突然的明暗调节对眼睛造成了冲击。其实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测试,在调暗屏幕亮度的时候,使用手指在屏幕晃动,会看到明显的残影,而亮度高的时候,则是扇形的画面。

低频PWM和CRT一样,明暗的变化使得人眼肌肉频繁动作,不仅容易导致疲劳,时间久了对视力也有一定伤害。目前的显示器市场对于这类参数的公布,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厂商和经销商主动弱化这个概念,屏库网上也没有登入各个屏幕具体的调光方式,从而导致了目前多数人对PWM调光认知的缺乏。

三星AMOLED屏幕具体参数
Notebookcheck网站给出了市面上主流采用PWM显示屏的电子产品具体参数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星系列手机以及其他采用三星电子提供的AMOLED屏的手机几乎全部采用低频PWM调光技术,同时频率大多在240Hz左右。具体完整的参数只能有具备测试条件的实验室获得,普通消费者无法得知这类情况,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加入频闪安全的相关标准和相关参数认定。

行业内和学术界对频闪对人眼危害性的态度已明确
目前,行业专家也一致认为频闪效应的危害主要是这种视觉伪像会带来一系列问题,SafetyatWork中提到,虽然人眼识别不到的一些灯光频闪,但是会让视野内飞快旋转的机器出现视觉上变慢或者静止的假象,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极易造成事故。

生理上的问题主要如下:

1诸如头痛、偏头痛、恶心、视觉紊乱等生理问题
  美国头痛学会指出许多偏头疼患者对光线更敏感,尤其是眩光,带闪烁的明亮光源能引起偏头痛,并且低频闪烁比高频闪烁更严重;一些闪烁的荧光灯或者电视屏幕都会引起类似偏头痛的症状,许多研究也表明对于这些闪烁诱发的偏头痛患者,他们的脑电反应化(EEG)通常会跟那些没有偏头痛的不一样。但是,究竟是闪烁光源的那些因素导致的生理不适,还没有得出确切结论。
2.用眼疲劳、视力下降
照明等光闪烁,往往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作效率。在研究闪烁对人们疲劳程度的影响时发现,可见闪烁造成的精神疲劳都很小,而造成人体疲劳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内容;非可见闪烁可以影响眼球的运动轨迹,影响阅读并导致视力下降。和Wilkins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在频率更高的闪烁光源下进行视觉相关作业性能会比低频光源表现的更好。

另外IEEE相关学术报道也是见诸报端:
本文介绍了LED照明的功率电子设计师针对与闪烁相关的健康问题,展示了现有的LED照明技术有时会在可能引起人类生物响应的频率上提供闪烁,并讨论了在尝试减轻无意识生物效应LED照明。该论文代表了正在进行的IEEE PAR1789工作,这对设计安全的LED灯驱动器至关重要。

IEEE Std 1789-2015 IEEE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Modulating Current in High-Brightness LEDs for Nitigat-ing Health Risks to Viewers[2]中
同时,邻国日本是亚洲最早淘汰白炽灯也是最早制订LED照明标准的国家。参照日本指定的行业标准,频闪波动参数需要<5%才能认为是安全的。
此外,美国LRC已发布了三项关于频闪的半导体照明系统和技术联盟(ASSIST)推荐方法, 其中一项关于可见频闪,两项关于频闪效应。

对于可见频闪,LRC定义了自己的频闪感知调制值Mp,它和IEC 的方法有类同之处。而对于频闪效应,LRC也类似于IEEE,按照风险等级给出了下图的指导。
♦ ASSIST给出的频闪效应可接受范围图

上述各个标准的关注重点不同,计算方法也往往大相径庭。目前行业尚无对此的严格规范。
国标GB/T20145-2006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只是作为强制性标准,并且在仔细阅读国标之后,并没有发现对于任何对于LED频闪问题的研究和规范。而欧洲已推出强制性标准为 评价灯具及灯具系统光生物学安全的指引,IEC62471-2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关于非激光的光辐射安全的制造要求指南等待。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是对LED频闪的相关研究,具体到LED显示屏频闪对人眼危害的相关研究更是又之又少。由于国内没有强制规定,国家都没有重视,企业自然也没有必要规范显示屏性能。考虑到许多行业规范需要政企联合制定,最有可能的是此类问题并没有受到重视而至。

央视今年的315曝光:LED灯频闪可致头痛 肉眼无法辨别
虽然说的是护眼灯,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LED背光,照明等这类光学半导体都存在光生物效应,频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此外国外著名的XDA论坛大佬,也在积极适配调节高频PWM的内核,以求获得舒适体验,这点无需多说,玩机多的人都知道XDA,在之前已经适配搭载8890的三星s7e手机,可将频率调节至800Hz甚至以上。不过负面作用就是缩短了显示屏寿命,色温偏离等问题。

XDA论坛上,许多人抱怨PWM调光给他们带来的问题:

关于此我做了一个现实样本调查贴
链接如下:
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绝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有相关症状,考虑到目前已达到的数百人的样本以及中外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有同样感受并且关注这类情况,已经可以认为在统计学上的事实成立,如果三星公司对此有异议,大可以做大范围调查。

好在这几年国内外陆续有人开始发现AMOLED屏幕的问题,不过在媒体大肆宣传A屏优点的大环境下,这些问题最终淹没在满满的媒体洪流中。

从日常许多人的实际体验来看,三星AMOLED屏采用的低频PWM调光等技术确实对相当一部分人群造成了困扰,并且主观上消费者普遍认为对于眼部健康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性。

更新:
其中值得的注意的是,由于目前行业和学术机构也未能确定LED频闪对于人眼具体危害的参数限定,其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具体到采用三星低频PWM调光技术的手机,我和许多人的实际体验和目前几个行业标准的说法也有较大出入。(正在持续跟进)对此,我对三星AMOLED屏幕对我们的实际影响继续保持质疑,我希望有研究条件和资源的企业,政府,学术机构对此展开研究,给我们消费者一个说法。
我已经向notebookcheck发去请求测试具体频闪参数的邮件,后续待更新。
不过,光凭消费者自己的调查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三星或者行业机构不作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三星为什么没有做DC甚至不做高频PWM调光技术?目的何在?
IEEE PAR1789 《LED照明闪烁的潜在健康影响》给出了波动深度及频闪指数的“不可察觉”及“低风险”限制,并定义了波动深度[波动深度=(A-B) / (A+B)*100%] 和频闪指数[闪烁指数=Q1/(Q1+Q2)],但在实际应用中较难实现,主要是会增加LED光源的成本和体积。

放在手机显示屏里面,增加体积是不成立的,技术上没有任何一丁点问题,几乎所有LCD屏采用的都是DC调光,屏幕厚度依旧控制得当,大家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因为显示等问题(国外XDA大佬猜测)放弃,并且甚至在媒体渠道宣传AMOLED 护眼,色域广,对比度高等等优势,引起消费者误解AMOLED屏幕对人眼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这是对消费者健康的不负责。

同样,即使退一万步来讲,为什么三星不考虑使用高频PWM调光,理论上3000Hz以上的PWM调光技术被认为是危害可以忽略不计的,也不需要经过频闪考核。理由也是同上,如果三星有什么“难言之隐”大可以大方地讲出来,不要等消费者集体反应了,公之于众了,仍然不愿意回应,这样会不可避免让广大消费者产生对三星电子产生怀疑。

对于三星考虑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推广自己的AMOLED屏幕,大力宣传A屏的优点。(这点从现有各大媒体和评测机构等宣传文案可以看出)
2. 利用低频PWM技术掩盖自己屏幕寿命较短等相关性能的不利事实。
3. 控制成本等等原因。
具体真实原因希望三星电子给出解释

业界集体沉默,厂商三缄其口,消费者还自我“反省”,这是时代的悲哀吗?
作为人们日常使用的最多的电子产品,显示屏的质量和参数是极为重要的,在目前技术不是大问题的情况下,三星如果因为自身原因不想做,并且没有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对广大消费者的不负责,这样的做法令人恶心。当然,如果三星能站出来证明自己的AMOLED屏幕的调光技术不会对消费者产生不良影响,我也欢迎。

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三星有责任引领全行业关注大众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制订相关规范,切实解决自身屏幕PWM调光可能对部分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困扰的一系列问题。

我不奢求得到什么,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无法改变行业的大格局。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让用户对屏闪的问题拥有明确的认知。并且能够为了推动消费电子屏幕行业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此,我正式向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发出质询函,并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 对于三星系列智能手机采用的AMOLED屏幕采用低频PWM调光方案给出解释,并向大众公示;
2. 对于目前已使用采用AMOLED屏幕的三星手机用户给出相关解决方案;
3. 对于此后继续使用相同方案的手机,应在使用指南(说明书)中显著标识此款显示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性。

网友:
意思是要换手机了?
还好我是不会用三星的手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要换手机了?
还好我是不会用三星的手机的

楼主指的是三星屏幕,好多手机用的都是三星的屏幕,例如iPhone X.....

看上图,好多手机用的都是低频PWM,难道都是拜三星所赐

网友C:
LED产品基本对眼睛都有伤害,,,,,,,,,,,,,,,,,,LED属于厕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三星屏幕,好多手机用的都是三星的屏幕,例如iPhone X.....

看上图,好多手机用的都是 ...

这样啊,我的好多图都刷不出来
还在坚守肾6,不是amoled的

网友:
LED照明的危害有多大?

网友D:
主要还是OLED并不是自然光,为了达到白色,蓝光太强了,伤眼。反而的LCD没有这毛病!

网友:
如果明显的频闪绝对对人眼有影响,还有很亮的显示,LED有高能的蓝光成分,这种蓝光对眼睛损伤很大。

网友E:
还是电子纸显示最好

网友:
不是说oled不用背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电子纸显示最好

看纸质书也能把眼看近视啊

网友F:
频闪么?PWM调光的……
我常用的电脑里面,显示器(屏)有频闪的就有两台:一个是AOC的23寸液晶显示器,LED背光,一个是Thinkpad T430的屏幕。有频闪我很容易看出来,比如手指在眼前晃几下就发觉了。我倒也能忍,这两个都不是我买的。如果是我可以选,我当然会选没有闪的。
好多年前,VGA的CRT显示器用60Hz刷新其实就能看出频闪,调到75Hz就好些了。其实CRT电视机比彩显闪得更厉害。

网友:
   现在的LED灯具中,正规厂家经过国家质检上市的产品,不会存在蓝光过量的隐患。 但有一些LED灯的生产商并不注意控制蓝光的强度,他们所生产的LED灯具中蓝光是“过量”的,对眼睛存在蓝光辐射损害。
   可以发出蓝光的光源有很多——浴霸、平板显示器、LED霓虹灯、荧光灯、液晶显示器、ipad、大屏手机等都有背景光源,它们都含有短波蓝光。如蓝光是“过量”的,都会影响视网膜。
   人的眼睛中用来接收光的组织叫做视网膜,如果光源中的400–500 nm蓝光波段亮度过高,眼睛长时间直视光源后可能引起视网膜的光化学损伤。这种损伤主要分为两类:蓝光直接与视觉感光细胞中的视觉色素反应所产生的损伤,以及蓝光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中的脂褐素反应所引发的损伤。这些光化学反应都会产生大量具有细胞毒性的自由基,破坏视网膜细胞正常生长与工作。

网友:
现在检测机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20145-2006 / CIE S 009/ E:2002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来判断LED灯的蓝光是不是过量。

至于频闪对眼睛的伤害,,国家标准也有要求,忘记是哪个标准了

网友:
LED照明又躺着中枪了……

我在用电脑的时候,旁边是一定要开盏灯的,不能让屏幕成为视野里的主要发光(及反射光)体。 用过几年12V的卤素灯,后来就改用LED照明啦。我当年(2009)把工作灯改造成LED,花100块买了4只CREE Q35C,灯头一直到现在还在服役。CREE的LED这几年已提升了不少,还更便宜了。

不是所有白光LED都适合照明,也不是没有适合照明用的LED

网友:
100Hz以上你能看出频闪?没学过物理(电学的)很容易被这种文章忽悠,
什么手机看久了都对身体不好的,多看书、多锻炼、多睡觉身体自然就好。

网友:
这大不大的,没啥意义
就好像有些小区刁民
一边投诉基站信号不好打不出电话,一边以基站辐射大为由阻挠运营商建站
咋整?

So TM what......?

网友:
是应该多呵护下眼睛,上班天天盯着电脑感觉眼睛很难受。。。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大不大的,没啥意义
就好像有些小区刁民
一边投诉基站信号不好打不出电话,一边以基站辐射大为由阻挠运 ...

人们希望技术可以解决辐射大和信号不好的问题,这不就是技术的驱动力吗?

网友:
看来误解都很大哈,得技普一下。
AMOLED是自发光显示器件,其OLED发光单元(像素)由MOS管接成恒流源或跟随器驱动。驱动管栅极有个储能电容,充一次电就能令OLED亮一会儿,这相当于一个单稳态电路,触发期间OLED的亮度维持不变,这就是AM(主动矩阵)的意思。由此可见,AMOLED屏理论上就不存在什么DC调光一说,只有被动OLED屏才有可能。
但被动OLED屏无法利用现有TFT LCD屏的技术和产线,而且被动OLED屏要做成大尺寸高清屏的工艺问题很大,单是把像素引线接出来就很恐怖了,还有不同位置的分布参数会明显不同的问题,尺寸越大、分辨率越高则越明显。所以被动OLED屏只能做成简单的小尺寸显示屏。
主动OLED屏因发光单元在周期内的发光强度不变,所以只能用PWM法通过控制像素的发光周期数来实现亮度控制,且PWM频率不可能做的太高,因为有单稳态周期的限制。所以,AMOLED屏在低亮度下天然有闪烁的问题,这只能用适当增加亮度来改善。
那么,AMOLED屏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单稳态周期长度的办法来提高PWM调光频率呢?理论上当然可以,降低驱动单元电路的储能电容值即可。但这样会遇到OLED亮度不足的问题,强行提高驱动电流会大幅降低OLED像素的寿命,目前的像素控制单元电路的储能电容值是对OLED技术还不够成熟的妥协。当前技术水平下,OLED的发光强度和响应速度与常规LED比还有明显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三星屏幕,好多手机用的都是三星的屏幕,例如iPhone X.....

看上图,好多手机用的都是 ...

不是拜三星所赐,只要是OLED屏,PWM频率就不会高,为什么,见前帖。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ED产品基本对眼睛都有伤害,,,,,,,,,,,,,,,,,,LED属于厕所灯

这可就绝对化了,绝对化就不对。先要弄清害处从何而来,然后再分析原因和找对策。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OLED并不是自然光,为了达到白色,蓝光太强了,伤眼。反而的LCD没有这毛病!

OLED的蓝光危害可是远小于使用WLED背光的LCD屏的,你恐怕是记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还是电子纸显示最好

电子纸只能显示静态图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频闪么?PWM调光的……
我常用的电脑里面,显示器(屏)有频闪的就有两台:一个是AOC的23寸液晶显示器,LED ...

多数LCD屏都是PWM调光的,楼主文中的相关说法可不对,所以有频闪很常见。CRT电视的帧频是50Hz(PAL制和SECAM制)或60Hz(NTSC制),CRT显示器多为60Hz或以上,后期产品大多支持85Hz甚至120Hz。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多数LCD屏都是PWM调光的,楼主文中的相关说法可不对,所以有频闪很常见。CRT电视的帧频是50Hz(PAL制和SE ...

是不是帧频越高越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可就绝对化了,绝对化就不对。先要弄清害处从何而来,然后再分析原因和找对策。

led光源集中很厉害的,,,,,1不是自然光2不能根普通的钨丝灯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H:
OLED的蓝光危害可是远小于使用WLED背光的LCD屏的,你恐怕是记混了。

应该是记错了!不过无论是LCD 还是OLED 因为不是全波长的光谱,都是混出来的,总归还是对人眼都会存在特定波长强化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帧频越高越好呢?

适当高些好,但不是越高越好,一方面要考虑成本,另一方面高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意义了,人眼不会察觉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光源集中很厉害的,,,,,1不是自然光2不能根普通的钨丝灯比

即便如此也不能绝对化。光源集中可以不直接照射,通过漫反光或散射后即可解决。白炽灯也不是自然光,跟太阳广谱比也有明显不同,所以不是自然光未必就是害处存在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记错了!不过无论是LCD 还是OLED 因为不是全波长的光谱,都是混出来的,总归还是对人眼都会 ...

那可未必,还要看具体强度和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子纸只能显示静态图像啊。

可以显示动态啊,处理器速度快一点就可以,就像kindle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电子纸只能显示静态图像啊。

刚才说错了,电子纸屏因为刷新速度慢,目前采用局部刷新的方式也只能做到刷新时间300mS左右,所以显示不了视频和动画。采用电子书的方案可以显示文字或者图片,用来看书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说错了,电子纸屏因为刷新速度慢,目前采用局部刷新的方式也只能做到刷新时间300mS左右,所以显示不 ...

电子纸的刷新速率低只是表象,并非其不能显示动态画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电子纸屏的响应速度(响应速度指像素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所用的时间)太低,所以刷新率才被迫很低。如果只注意刷新率容易被误导,提高刷新率不就行了?问题在于根本提不上去,就像再想办法降低牛车的阻力,牛车也跑不快一样。

网友:
这种将电子产品技术与人机结合体验的讨论非常有意义,不了解技术的本原,很容易被那些“技术”认识忽悠了认知观。
对于,电子显示,画面的频闪频率与人的视觉疲劳体验必须较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