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电动车转换倒车装置

楼主:
早期的电动车转换倒车装置,使用了两台电机

网友A:
想必该直流电动机不是永磁电机,是串激电机,制造者又不知道如何改变串激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转换倒车装置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必该直流电动机不是永磁电机,是串激电机,制造者又不知道如何改变串激电机旋转方向。

对,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转换倒车装置是怎么个情况

用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