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前置电路的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
我现在在做激光前置电路,跨阻放大器,参考的是opa847的规格书,用的芯片也是opa847,因为电路比较简单,我是用洞洞板自己焊接的电路板,附件是我测试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1.每次测试都会有自激,幅度100mV,f=300MHZ,如何消除自激?
2.电路输出的脉冲波形与原始的脉冲波形在上升/下降沿上相差较大。怎样才能得到上升沿/下降沿比较大的脉冲波形(最起码很接近原始激光脉冲波形)

3.我是利用ti的跨阻指南计算的数据,为什么应用到实际电路中完全不对,RF=10k,CF=0.13pf?无助。。。。
请教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高频运放电路对于分布参数极为敏感,必须画印制板装配,用洞洞板没有做好的可能性。

网友:
所有外围元件尽可能靠近运放,并且一定要用表面贴装器件,0603或0402,少用0805的,大面积接地,电源退耦要彻底。这些工艺问题若不注意就不可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频运放电路对于分布参数极为敏感,必须画印制板装配,用洞洞板没有做好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参数都没有确定好呢,而且这个电路这么简单,印制的话很费事的。现在是想把参数确定了,主放大器也确定了后,最后整体一起印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现在参数都没有确定好呢,而且这个电路这么简单,印制的话很费事的。现在是想把参数确定了,主放大器 ...

现在深圳那边打板很便宜的,也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自己做印板。不做印制板看起来似乎省钱,实际上根本做不好,浪费的时间远远大于做印制板的花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深圳那边打板很便宜的,也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自己做印板。不做印制板看起来似乎省钱,实际上根本做不好 ...

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会考虑的

网友C:
激光驱动,即使你使用两个三极管也会有很高的自激振荡,要消除的办法在后端的驱动三极管BE加适当的有极电容,LD串MH级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激光驱动,即使你使用两个三极管也会有很高的自激振荡,要消除的办法在后端的驱动三极管BE加适当的有极电容 ...

理解错了,实际你这是激光脉冲接收前置电路。关掉激光的调制,看输出是否正常,还有PD的参数也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实际你这是激光脉冲接收前置电路。关掉激光的调制,看输出是否正常,还有PD的参数也很重要。

是的,是激光脉冲接收前置电路,关掉激光后输出是这样的:

加上激光信号后输出波形是这样的:

调整时间轴看到的整体波形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实际你这是激光脉冲接收前置电路。关掉激光的调制,看输出是否正常,还有PD的参数也很重要。

pd参数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激光脉冲接收前置电路,关掉激光后输出是这样的:

加上激光信号后输出波形是这样的:

调整 ...

说明是接收电路的问题,把PD断开看看,然后优化电路和电源,IC的电源串一个几百欧电阻看一下。2,参考演示板的电路。有时官方给出的电路参数不一定准确,但是他的演示板是准确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卖演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是接收电路的问题,把PD断开看看,然后优化电路和电源,IC的电源串一个几百欧电阻看一下。2,参考演 ...

自己做板到嘉立创10CM以下45,2天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