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稳压 的电路图及其原理是什么?

楼主:
求助大神,想来做一个单片机小车。

网友:
真懒,
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片集成电路,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固定输出版本有3.3V、5V、12V,可调版本可以输出小于37V的各种电压。

网友:
就是说,给单片机供电的芯片
根据自己用的单片机的供电,比如是5V,还是3.3V,选择这个芯片不同电路进行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懒,
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片集成电路,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 ...

之前找过,只是不太确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找过,只是不太确定,谢谢!

因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器件,度娘那里资料多
其实可以在官网轻松找到
查看详情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很普遍的TI的芯片了。。。。。。。动动手从ti官网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