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稳压带数码管显示

楼主:
求助大神做一个小车,需要了解稳压模块(LM2596),数码管显示速度。(正在研究当中)

网友A:
需要了解稳压模块(LM2596)
LM2596.pdf (484.38 KB, 下载次数: 17) LM2596是Buck电路(降压)开关电源芯片,需要另加几个外围元件才可以工作。照片中蓝色的电位器和电位器下面的黑色电感就是其中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了解稳压模块(LM2596)
LM2596是Buck电路(降压)开关电源芯片,需要另加几个外围元件才可以工作。照片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是买的现成模块吧。分析模块对外接口。给他供电。看看数码管的接口。单片机与之相连。先把显示数字功能实现。再进行传感器之类的元件选型。实现对各个外设的操控。

网友B:
你需要了解什么?哪里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了解什么?哪里不明白?

小车模板做出来了,上面的图不是我都小车,,,然后做一个小车不是需要稳压 驱动吗?
所以现在我想了解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