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楼主:
如图三极管的丝印是20A400,但是不确定这个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三极管,请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这个三极管是用在开关电源上的!

网友A:
SF20A400HPI双二极管也,不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20A400HPI双二极管也,不是三极管

是三极管,板子的丝印BCE三个极性标的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极管,板子的丝印BCE三个极性标的清清楚楚

标BCE可能是在画板的时候用的是三极管的封装,没有改

网友C:
应以芯片为准,20A400芯片手册应该双二极管
也可以用三用表测量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极管,板子的丝印BCE三个极性标的清清楚楚

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丝印BCE,那是不能当做证据的。如4楼所说,可能是用三极管封装,丝印没有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以芯片为准,20A400芯片手册应该双二极管
也可以用三用表测量判断一下

看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

原理图是这两个三极管

原理图是这两个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丝印BCE,那是不能当做证据的。如4楼所说,可能是用三极管封装,丝印没有改。

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要是双二极管的话原理图就不对

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

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要是双二极管的话原理图就不对

如果电原理图和电路板是一致的,那么照片中这两支管子确实是大功率三极管而不是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要是双二极管的话原理图就不对

不过,你想查出这两支三极管是什么型号,肯定是想要知道三极管参数。买不到同型号三极管,也容易采用其它型号代替。
从原理图看,这是自激式半桥电路。图中两支二极管D1和D2联接处到变压器T2有个绕组,而且图中标明绕组极性,是正反馈。该绕组另一端图中未画出来去了哪里,应该是去输出变压器。
变压器T2左下那个绕组,不是驱动两支功率管用的,而是停止自激振荡用的。换句话说,是关断功率开关管用的。产生供这个绕组使用的信号,多半是一片TL494再加两支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原理图是这两个NPN三极管

这是一种相当巧妙的电路,是应运大功率三极管难以驱动(需要比较大的驱动功率)而产生的。
不过,到了今日,这种电路已经过时。作为研究当然可以,却没有太多应用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种相当巧妙的电路,是应运大功率三极管难以驱动(需要比较大的驱动功率)而产生的。
不过,到了今日 ...

你说的是对的,你是开关电源这方面的专家了。我找到对应的型号三极管。是13007的功率开关三极管。我抄了市面上一块开关电源的产品按照PCB线路画了个原理图可否请你帮忙看下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你是开关电源这方面的专家了。我找到对应的型号三极管。是13007的功率开关三极管。我抄了 ...

看看当然可以。
但是,开关电源这个东西,和小信号电路不一样。小信号电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顶多是自举振荡,不会烧管子。开关电源电路正确,但元件数值不合适,或者分布参数太大,不是冒烟就是放炮。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错误太多了!

红色圈内是驱动变压器。此变压器和你在7楼和8楼贴出的原理图完全不一样。7楼和8楼贴出的图,有四个绕组,这里只有两个绕组。
如果变压器这样绕制,那么我在13楼所说“不是冒烟就是放炮”是一定会发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主变压器右下红色圈内绕组,是为电源控制芯片(图中未标注型号,但肯定如我在10楼所说,是一片TL494再加两支小功率三极管)供电的。此绕组联接已经错误。为芯片供电的线(红色线)应该接到电感之后。芯片供电引脚为VCC和GND,但红色圈中电路却没有联接到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图中共有四个地线符号。红色圈标出的三个,是应该联接在一起的,接到机壳(地线)。蓝色圈所标出的,绝不应该与红色圈标出的联接到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画图也要画得规范些。例如此图中红色圈内是怎么联接的,谁也看不懂。看不懂就难说是否正确(估计正确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check一下图纸,谢谢!

劝你一句:先把开关电源各种基本拓扑的工作原理弄明白,再说各种变形电路。
我在10楼已经说过:
“从原理图看,这是自激式半桥电路。图中两支二极管D1和D2联接处到变压器T2有个绕组,而且图中标明绕组极性,是正反馈。该绕组另一端图中未画出来去了哪里,应该是去输出变压器。
变压器T2左下那个绕组,不是驱动两支功率管用的,而是停止自激振荡用的。换句话说,是关断功率开关管用的。产生供这个绕组使用的信号,多半是一片TL494再加两支小功率三极管。”
这是半桥的变形电路(自激)。
按照你现在的知识水平去搞(copy)这个电路,必定“不是冒烟就是放炮”。
学习没有捷径可走。不具备相关基础知识,搞这样的电路,事倍功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图也要画得规范些。例如此图中红色圈内是怎么联接的,谁也看不懂。看不懂就难说是否正确(估计正确的 ...

这个电阻是按照PCB板子来的,当时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颗电阻。因为被短路了。不过暂时按照这个去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变压器右下红色圈内绕组,是为电源控制芯片(图中未标注型号,但肯定如我在10楼所说,是一片TL494再加 ...

这里的J22 J10是短路的,GND是接到V-的。这里7脚的GND是画错了。这颗芯片是TL494没错。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中共有四个地线符号。红色圈标出的三个,是应该联接在一起的,接到机壳(地线)。蓝色圈所标出的,绝不 ...

你说的很对,蓝色是我画错了,是要接到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劝你一句:先把开关电源各种基本拓扑的工作原理弄明白,再说各种变形电路。
我在10楼已经说过:
“从原 ...

你说的很对,其实你10楼已经讲出了这个电路最核心的知识点了,画完电路我再去补下应该就明白了。
这个电路是我完全抄出来的。没时间去搞明白原理。我是从没搞过开关电源,我一直搞的是嵌入式微电,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单子要搞低成本电源是纯硬件的东西就立马抄板上。先抄图再画板后调试。这种原理图只要实践中量各个关键点的信号再配合开关管的自激原理相信应该会明白的更快。只要图没大错短路,元器件没选错基本不会出大问题。谢谢指导啊,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其实你10楼已经讲出了这个电路最核心的知识点了,画完电路我再去补下应该就明白了。
这个电 ...

只要图没大错短路,元器件没选错基本不会出大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去买彩票,一定中大奖,你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图没大错短路,元器件没选错基本不会出大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去买彩票,一定中大奖,你的运 ...

只要板子出来,出问题就有办法解决,这就是调试。
我说这话是有底气和信心的。虽然没干过开关电源产品但是硬件的技术和原理是相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板子出来,出问题就有办法解决,这就是调试。
我说这话是有底气和信心的。虽然没干过开关电源产品但 ...

希望你马到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马到成功。

必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