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子程序时,子程序接收到的参数不对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我用dsPIC30F6014单片机,下载器PICKIT3.5,编程软件MPLAB X IDE。问题是,主函数调用子程序,传递给子程序参数,子程序里的值和传递进来的值不一样。比如;传递24,子程序里的值是0x018。望赐教!!

网友:
传递24,子程序里的值是0x018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一个十进制,一个十六进制

网友:
编译器watch窗口,参数右键选择DEC.

多看看基础教程吧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我刚刚开始学单片机,能否告知看哪方面的书?现在是一头雾水。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
没错,24(十进制)==0x018;

网友:
LCD_ShowString(20,70,200,16,16,"CPU:dsPIC30F6014A");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width,unsigned int height,unsigned char siz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x0=x;
        width+=x;
        height+=y;

x=27322,y=41935,width=24418,height=40158,size=249.
单步调试,程序到width+=x;停止,监测到的变量值。明显不对。麻烦各位帮我看看。
编译器用的是XC16,软件用的是MPLAB X IDE V2.3

网友:
变量监测的值是  十进制

网友:
程序没问题能够正常运行。用单步调试完全乱了。

网友:
十进制24,对应的十六进制数就是0X18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主要是传的值是乱的,每次不一样。有时候传的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