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对STM32最小系统板有些疑问?

楼主:
1.这边为什么两个晶振,晶振到主频怎么转换?
2.这边J7接口的是什么?看上去是IIC,但这个ADDR不是Usart位操作吗?有些糊涂

网友A:
1、Y2是RTC时钟,Y1是主时钟
2、P5/P10和J7都是串口2/3/4口,其中J7复用i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Y2是RTC时钟,Y1是主时钟
2、P5/P10和J7都是串口2/3/4口,其中J7复用iic,

串口2,3,4是什么意思?是MCU的这些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2,3,4是什么意思?是MCU的这些口吗?

你不看mcu手册的么?不看管脚定义的么,不看寄存器说明的么?

网友:
8M是正常工作時的晶振,32那個是低功耗模式下的時鐘。

网友:
1.这边为什么两个晶振,晶振到主频怎么转换?
答:这个你搜这个MCU的datasheet去看,datasheet里面有说明为啥用这两个晶振。我感觉,你应该是刚刚接触32.
所以,得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杜撰的。是有根据的哦。

2.这边J7接口的是什么?看上去是IIC,但这个ADDR不是Usart位操作吗?有些糊涂
答:是iic,但是ADDR与你电路中的使用有关。并不是所有的ADDR都说是什么位操作。
如果按按照原理图的叫法来看,这个ADDR只是个网络名。

网友:
说下p7的addr。p7是个接线端子,接到外部的I2C芯片上,这个芯片应该有个片选信号,接P7的addr,这样可以在最小系统板上通过addr控制外部设备是否工作。在一条I2C总线挂多个设备的情况下,应该每个设备一个addr(或者通过译码器),想和哪个通讯,就“选中”这个设备

网友:
楼上说的对,8M是主频用,另一个是外接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