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恒功率、恒压、恒流的问题
shaorc
shaorc

网友A(2017-12-04):
恒功率、恒压、恒流的问题
【不懂就问】
对于恒功率模块(比如功率
)
所以有如下疑问
【1】如果是恒功率(比如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这个恒定功率是是如何确定的
是不是指的是电源中变压器的功率吗?还是说怎么样?
【2】比如说30A输出的驱动模块,是指输出最大30A吗?因为驱动器接负载,电流是由负载决定啊?
谢谢!

网友B:
【1】如果是恒功率(比如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这个恒定功率是是如何确定的
是不是指的是电源中变压器的功率吗?还是说怎么样?
是指输出端所输出的功率(绝大多数是直流,但也不能排除交流)

网友B:
【2】比如说30A输出的驱动模块,是指输出最大30A吗?因为驱动器接负载,电流是由负载决定啊?
这要看该电源处于哪种工作状态。
恒压、恒流、恒功率,三种工作状态不可能同时,任一负载情况下只能处于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
恒功率的开关电源,是输出电压恒定,检测负载电流超过额定值进行保护,实现恒功率
比较典型的是前几年的没有流行起来的氙气汽车大灯用的电源,就是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