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启动电流波形测量

楼主:
      目的:通常用电流计等进行的测量无法测量瞬态的负载电流变动或启动电流等。但存储记录仪可以与钳形电流传感器搭配从而轻松的利用波形电平进行测量。
  要点:
  使用钳形电流传感器,用启动电流进行触发。使用转换比功能可直接读取电流值。所使用的钳形电流传感器为9018型。输出率为AC500A→AC200mV。

另外,调出跟踪光标可测量最大值以及冲击电流的时间,最后使用参数运算功能求得最大值。

      1)记录长度的设置
  根据负载设置不同,此处设为0.5秒,50ms/DIV下10DIV。
  2)输入量程的设置
  所用钳形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为AC200Mv,因此量程设为50mV/DIV,零位设为50%。
  3)转换比的设置
  在系统的转换比设置画面上选择2点转换,如图5-12所示设置。转换比的有效/无效通过ENG设置,设为10的3次/6次单位,因此可按K/M/G单位读取。
  电压转换比2点数值单位符号
  HIGH侧0.2000E+00→5.0000E+02[A]
  LOW侧0.0000E+00→0.0000E+00

  4)预触发的设置
  触发之后是必要的,因此设为10%。
  5)~8)(与"直流电源的输入输出特性测量示例"相同。)
  6)最大值运算的执行
  在状态(设置)画面中选择参数运算并设为ON,指定仅通道1运算。因为有数据残留,将闪烁光标移到参数运算ON的地方,则功能键的GUI显示有执行键,按下它。在画面上即显示最大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