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用外部参考电压好还是内部参考电压好?

楼主:
例如,TI的ADS8472,16bit 1MSPS差分输入ADC(查看详情 )
内部拥有4.096V参考电压,也可以接外部参考电压

假设我不需要改变参考电压的值,就使用4.096V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还需要至少添加一个参考电压芯片,而且PCB的线路肯定比ADC芯片内部的干扰要大

那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好还是内部参考电压好呢?

另外,很多ADC都是采用QFN封装,没有伸出的引脚

这种封装容易手工焊接吗?

网友:
个人认为,采用内置或是外置基准还是要根据应用来选择。这种封装的芯片可以手工进行焊接,至于容易不容易还是要看个人操作能力。

网友:
一般来说,内部参考电压会选择的人比较多一些。
因为外部电路简单,你想想外部电路简单,而且又能实现功能。为啥不选择,直接带内部参考电压的片子呢?

还有一点,当然也不是说 外部参考电压的不好,或者不能用。比如说,选择一些REF的芯片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网友:
手工焊要热风枪比较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内部参考电压就够用 当内部基准的电压、精度、温漂满足不了要求时可以使用外部基准 还有在使用比例测量电阻时参考电压是由外部电阻分压来的,也需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输入

网友:
好不好,得看是否满足需要和成本,能满足需要并且最便宜就是最好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内部够用的话就内部的,内部的 性能不能满足的时候用外部的。在温漂等一些关键性的指标上,外部基准的可选择性更多一些,对于一些高精度的采集用外部AD的比较多。对于一般性应用,内部基准就够用了,没有必要用外部的基准。很多外部基准的价格比一些AD还贵。

网友:
内部参考电压的的相关参数应该是有说明的,误差啥的。你看看能不能满足需求。能满足,就可以用内部的,硬件简单,成本低。至于焊接,用一般的刀头就能焊。多练几次就会了。

网友:
你这么一问,真不好回答的,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因为大家用的地方不同,所以选择的方式不同,好不好得看你的需求以及成本,还有QFN好不好焊接的看你的手艺了,多试几块就好焊接了,哈哈哈哈

网友:
我一般用恒温烘烤台就搞定这种封装的了

网友:
我们有SOP 封装的 16脚的  需要加我QQ  394233008

网友:
拿热风枪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