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拍照

楼主:
 如何设计一个电路,低电平触发电路,若计时0.001s回到高电平,则不触发相机拍照,低电平持续0.001秒后延时0.004秒拍照。

网友A:
用任何MCU编程可实现,有无定时器均可。用单稳态电路,再用开关通过RC回路去触发也可以。

网友B:
很简单呀,设计一个电平采集电路,每隔0.001S采集一次,如果采集到的是高电平不处理,低电平的话延时然后控制拍照,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呀,设计一个电平采集电路,每隔0.001S采集一次,如果采集到的是高电平不处理,低电平的话延时然后控 ...

主要是要做出来器件使用,涉及的东西比较多,不知道从何下手,原理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任何MCU编程可实现,有无定时器均可。用单稳态电路,再用开关通过RC回路去触发也可以。

第二种方法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查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方法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查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太懂,谢谢了

这都不会赶紧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门电类专业的通课,数字部分里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