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导出光绘文件就遇槛,快赐予我动力

楼主:
altium 生成的.DRL钻孔文件打开时出错,见下图。应该怎么样成功导出或者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光绘文件都可以正常打开,在线等,,,

网友A:
同学,你不知道有个电脑有个功能叫截图么。。。。。。看不清楚你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不知道有个电脑有个功能叫截图么。。。。。。看不清楚你的图片。。。。。

我电脑没网,显示"the file :...\project outputs for xx\xx.DRL,you are attempting to load is not a valid camtastic(.CAM)file or is not a gerber ,nc drill ,netlist or protel aperture file."累,打这么多字母吧容易,,

网友:
搞不懂,打开钻孔文件干什么
制板厂的

网友C:
altium 生成的gerber文件就是一种光绘文件
AD打开gerber文件时,只要文件没有损坏,用文件打开,找到gerber目录,全选(crtl+A),打开,,,
再说板厂打开Gerber文件有专门的软件,比如正版的cam350等

网友:
没有用altium出过光绘

网友:
看gif动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没网,显示"the file :...\project outputs for xx\xx.DRL,you are attempting to load is not a v ...

Altium desinger  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可以打开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打开的文件格式不对,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ium 生成的gerber文件就是一种光绘文件
AD打开gerber文件时,只要文件没有损坏,用文件打开,找到gerb ...

其他的各层的光绘文件都能打开啊,就是这个钻孔文件打不开,我以为导出时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楚,一般是图形外有垃圾,超出了虚拟工作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