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软件哪个版本比较好呀?

楼主:
一直用的protel99se,想学AD的不知道哪个版本比较稳定比较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从99过来的,建议先用AD9 Summer版,或者AD13,都是比较稳定和
再往后的版本在笔记本上用有显示不全的缺陷

网友:
AD9分夏天版和冬天版
也可以选择比较新的版本比如AD15,16,教程少,使用起来出现问题解决比较费事

网友:
99刚转过来的建议用高版本的,怎么也得有个熟悉过程。AD在近几年改进幅度还是很大的,如果用的版本套古老,想要升级还要再熟悉一次,建议是个大版本的最后一个版本,现在17.19 相对比较稳定,操作方面和新推出的18版本比较接近

网友:
用pads更好

网友:
学校学习时用的是AD10

网友: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AD9.4路过。。。

网友:
相对来说9.4的AD版本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