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162的配置问题

楼主:
AD9162在配置的时候有好多寄存器,但是在配置的时候datasheet给了一个START-UPSEQUENCE,如下图。
但有些需要配置的寄存器并不在这个START-UPSEQUENCE中,如 Register 0x304、 Register 0x306这两个寄存器我要配置,但并不在这个sequence中,我该如何配置这些类似的寄存器???
还有就是在这个 START-UP SEQUENCE中,需要对一些寄存器进行读操作,那这些需要读的寄存器,还需要通过SPI进行读吗?

谢谢。

网友A:
最好读一下,这样就能判断你的dll和pll是否锁定了,以及链路是否建立起来。才能继续后续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读一下,这样就能判断你的dll和pll是否锁定了,以及链路是否建立起来。才能继续后续的工作

谢谢,我想配置的寄存器不在sequence内,这些寄存器我该怎么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