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我想让驱动电路输出15V,但是输出端选用了18V稳压管

楼主:
为什么会坏掉?坏的现象一般有哪些?

网友A:
先说说你为何要用稳压管?

网友B:
图中有三支稳压管,坏掉的是哪一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三支稳压管,坏掉的是哪一支?

都坏了,就是本来用的15V稳压值,现在用18V,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为何要用稳压管?

稳定输出在1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坏了,就是本来用的15V稳压值,现在用18V,就坏了

PV2+到PV2-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见你的电路是抄的,原理并未弄明白,而且还有错,画的更是不规范。
图中D12和D14、D15的用途不同,甚至D14和D15并不是稳压管。元件参数不是随便选择的,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选择。如果楼主电路后面还接有IGBT或功率MOS,应整体分析。另外要先确认你的实际电路有没有错,电源供给情况又如何。

网友:
PV2+ PV2- 的压降是多少?原理图画的也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