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记录仪测量电源开关接通后输出的上升时间

楼主:
  目的:测量电源开关接通后输出的上升时间。
  要点:利用电源开关ON时初级侧输入的上升沿进行电平触发。

  1)记录长度的设置

  想要录2秒左右,所以设置100ms/DIV、Shot长度(记录长度)20DIV。
  2)输入量程的设置
  初级侧为AC100V,则P-P值为282V,因此通道1设为100V/DIV。次级侧为DC5V,因此第2个通道设为1V/DIV。

  3)触发条件的设置
  开关ON则0→100V(rms),触发电平要设为0V以上的斜率↑。在此设为10V。
  4)预触发的设置
  因为需要开关ON以后的数据,所以预触发设为10%。
  5)触发模式设置
  仅一次因此设为单次(single)模式。

  6)记录打印的设置
  想要在触发成立后自动开始打印时,在状态(设置)画面将自动打印设为ON。
  想要自动保存到外部存储器时,选择各种媒介,选择保存格式的二进制格式或文本格式并设为ON即可。
  另外,即使自动打印设为OFF,在画面上抓取到数据的话,之后也可以通过打印键进行记录的打印,因此此处设为OFF。
  7)等待触发设置
  确认输入线的连接,按开始键。出现触发等待的显示即可。
  8)记录
  接通电源开关,无误的话则波形数据抓取完毕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