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PCB设计

楼主:
各位老师,下图是我按正点原子STM32f103画的核心板电路,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布线,该怎么铺地?从左上到右下主要电路是:1.两个LED   2.USB通信    3.JTAG电路   4.STM32F103   5.CH340G芯片    6.USB      7.AMS1117.3.3  8.U2(flash芯片)9.K1(复位按键)

网友:
又不手机射频类,就一个单片机学习板
直接选勾选地线铺呗
软件这玩意,说万遍不如操作一遍

网友A:
别浪费时间画板子了,买个最小系统便宜多了。

网友:
晶振和匹配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引脚。usb用差分走线。电源线保持一定宽度。

网友:
上下铺个铜  可以遮丑

网友B:
要是就是学习arm,就差不多,要是学习画PCB,就重新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浪费时间画板子了,买个最小系统便宜多了。

您也别浪费时间在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就是学习arm,就差不多,要是学习画PCB,就重新画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