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语音控制LED灯

楼主:
       最近比较倒霉,用了两年的LED灯充电的时候居然炸了,充电和驱动电路给烧毁了,还好没把电路和房子给点了,只爆炸了一个黑焰一团,炸的残渣就不看了,先解剖了它吧,看看人家的设计,,,

看看侧面的那个洞,以前是用来接AC220Vde ,现在只有一个洞咯

正面看灯还行,那就改装一下吧,做个语音控制的LED。。。。。

拧开背面的螺丝,真是不堪入目啊,烧得那个黑啊,,,,,,

看看只剩下什么了,黑乎乎的一片,,,,

正面的塑料都被烧凹进去了,可见那一瞬间是多么悲壮啊,,,,,

LED灯板的保护膜还在呢,真是不堪用啊,

拧开保护板,露出了反光板,,还有LED灯珠,但是LED灯板是串联还是并联,怎么控制都不知道,决定再拆下去,,,,

暴力点,硬拆,灯珠焊接在一个PCB上,但是还是看不到连接方式,继续撬吧,没办法,千万别弄坏了要不就亏大发了,,,,

灯珠露出真面目了,32个,8个一排,共四排,是八个串到一起?还是32个都一起并联呢?

拿出来,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滴,是32个并联到一起,那就好办了,电压不需要太高,把电流控制好就行咯, ,,,,再弄个PWM控制一个MOS那就可以调光了,

再看看被烧毁的惨状,电池的电极都被烧没了,

好了今晚就到这里,明天给个方案,敬请期待,,,,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飞扬自我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电子元器件都炸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元器件都炸没了?

估计是电容炸了,都胡成一坨了,给我扯扔了,看看那个电池就知道当时有多惨了,,,,

网友B:
这黑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幸好没啥事

网友C:
怎么声控法?拾取音量还是非特定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声控法?拾取音量还是非特定识别

非特定吧,最近在玩LD3220语音识别,过段时间玩个duerOS。。。

网友D:
今天来公司测试了一下电板的灯是否在上次的毁灭性打击中有没有遭殃,
基于昨晚测试的基础上知道,32个2835的LED灯都是并联的,我测试的是使用稳压直流电源控制输出的电流为200mA,3V这样基本不会烧坏灯珠,
测试灯珠都还完好,那就可以放心了,

接下来的一个就是怎么去控制了,想用最简单的电路去控制,用mos控制电源5V(小米移动电源5V 2A)使用PWM进行调整,但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使用了一个电阻进行限流,这样虽然可以保证灯珠安全,但是效率太低了,一部分的功率用在限流电阻上发热,大伙有没有更好的驱动电路的建议呢?

欢迎大家提一下意见,有专用的驱动芯片,还可以外部控制PWM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黑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幸好没啥事

是估计用就了电容失效了,炸的时候那是火光闪闪,黑烟袅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特定吧,最近在玩LD3220语音识别,过段时间玩个duerOS。。。

我也收到duerOS板,但还没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到duerOS板,但还没空玩

求分享,
我没申请到百度的开发板,只是买了一个第三方的小开发板,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分享,
我没申请到百度的开发板,只是买了一个第三方的小开发 ...
去申请试试,要配合树莓派3
https://dueros.baidu.com/didp/product/idk?id=personal

网友E:
对楼主的爆炸深表同情,对产生这种东东的厂家深表痛恨。据我所测,这种台灯以70V左右的虚电,对4V的铅蓄电池充电,能不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楼主的爆炸深表同情,对产生这种东东的厂家深表痛恨。据我所测,这种台灯以70V左右的虚电,对4V的铅蓄电 ...

这个当时没有去深究,也用了一两年了,偶尔晚上看电影太晚了开着灯看,上次充电的时候居然给我爆了,
不过这次自己DIY,使用移动电源,这样会安全很多了,充电器在外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今天来公司测试了一下电板的灯是否在上次的毁灭性打击中有没有遭殃,
基于昨晚测试的基础上知道,32个2835 ...

按照8楼的电路搭了一个驱动的小板进行测试,PWM调制还不错,只不过电路参数修改了一下,R109使用1206封装的10Ω,调节的亮度还是挺明显的。也够柔和,
上图
上图
上图

使用洞洞板搭的一个mos驱动电路,确实很粗糙,看到那个小黑点了吗,那就是Pmos-Ao3401A

正面是使用插件元器件搭的一个快速关断的mos驱动电路

驱动板和灯一起,这个调试时候驱动板还是外置,等都调试完了就给它一个合理的地位,

在家里使用手机移动电源供电,便携带的小Q示波器进行测量波形,调试就是一步一步走,,,,

来个近镜头

以下是PWM调制的部分连拍的图片。。。从2%-98%的占空比的自动变化。。
PWM的输出频率为1.098Khz,这个频率的开关已经完全不会感觉到闪烁了,

视频听说还要上传到优酷什么的,那大伙就等等吧,
还有大伙有什么想进行交流的可以给我留言,,,,

明天计划是移植语音识别控制的功能
大概支持一下指令
唤醒指令:  芝麻
执行指令:
开灯
亮一点
暗一点
关灯
呼吸灯
自己用的LED灯主要是柔和为主,所以调试最后还是以这个为目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照8楼的电路搭了一个驱动的小板进行测试,PWM调制还不错,只不过电路参数修改了一下,R109使用1206封装 ...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多少钱,从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多少钱,从哪买的??????

闲鱼上面淘的二手,300包邮,淘了好久的,,,,,
小q示波器。
现在淘宝上面也有卖啊680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8楼的电路搭了一个驱动的小板进行测试,PWM调制还不错,只不过电路参数修改了一下,R109使用1206封装 ...

更新啦
更新啦
更新视频咯,最终的测试视频,喜欢的帮忙留下您的脚印哦,,,,,
发个截图

DIY 语音控制LED台灯

自己DIY,自己拍摄的,只看东西就行,环境有点乱
工程师屌丝都这样个吧,哈哈哈

网友:
下午偷空,在公司办了些私人的事情,把昨晚测试完好的语音控制LED台灯安装好,
上图,
上图
上图把原来炸黑的电池移走,留下个洞,挺不好看的,也怕电路板短路了,怎么办呢?堵。。。堵。。。堵。

把驱动板的洞洞板剩下的多余部分截下来,填个洞。。。

把驱动板倒转过来,但是正面有一个插件的三极管,挺高的,得垫起来,正好可以利用一个角落,先固定一个角。

万能的热熔胶,既可以固定角,还可以当做固定柱子,一坨热熔胶就能顶起来一个小板子了,,,,

再固定语音控制模块,有点大,把周边的结构件削了部分,终于可以安装上去了,

最后安装好的图,电源外接了,方便充电,也可以直接使用充电器或者接电脑都可以,方便。
麦克风在另外一个开口位置,这样语音也不会遮挡

盖上盖子后的背面,还是洞洞板的正面,土豪金啊。。

最后成型图片。和原来的没两样,接个USB线上去就可以使用了,方便,,,,

偷窥一下内部结构,麦克风在守着门口,等你呼唤呢。

完成了语音控制的LED DIY工作,

自己多多动手,DIY也有无穷乐趣哦,,,,

最后,有朋友自己也想动手DIY的,可以找我,我可以分享代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