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整流器实物输出波形

楼主:
如图所示通道ch1-4分别为直流侧电压、电流,交流侧电压、电流波形,用的两电平脉冲整流,大神给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吗?交流侧理论波形应该是两个正弦波,直流侧波形勉强看的下去,但是直流电压的值和我设定的给定直流侧电压有点相差。求大神解答。

网友:
怀疑你的输入时钟信号的频率和摆幅,影响到输出电压的检波,两电平脉冲整流是啥情况,不是要求用锯齿波吗?你用了方波的吗?这样肯定会出问题的,直流电压有差别,是你接到PWM上导致的压降,如果不大,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