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08PZS的烧录

楼主:
1芯积分
大家好,我是做工业上控制方面的维修的,需要往TMS320F2808PZS烧录程序。但是我是刚开始接触,就像个文盲。不知道你能否帮我介绍一些烧录的工具和方法吗?我烧录的格式是.out的。很期待你的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ti的烧录软件ccs uniflash和烧录器xds100 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ti的烧录软件ccs uniflash和烧录器xds100 v2

好的,谢谢啊!烧录bootloader和主程序都可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ti的烧录软件ccs uniflash和烧录器xds100 v2

你好,再请问一下。我要分别烧录booloader和主程序进去,需要注意什么吗?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可以弄

网友:
可以联系我QQ694520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