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比较高些的现场总线推荐吗?

楼主:
CAN 的速率最高只有 1 Mbps, 而且一個數據包只能傳輸 8 Bytes 數據,如果需要控制一臺 7 軸機械臂,我們希望一次發送 7 個關節的位置數據和速度、加速度等參數,每個數據爲一個 float 型,佔用 4 Bytes, 那麼就算 9 個數據好了,一共是 9 x 4 = 36 Bytes, 通過 CAN 傳輸至少要分 5 個數據包進行傳輸,這還沒有算分包額外佔用的包頭信息。这个效率有点难接受呀

网友A:
你那种应用的话,不都是用以太网总线么,还能用C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应用的话,不都是用以太网总线么,还能用CAN?

以太網是成本太高了,也比較複雜。这个是我们的一代产品,外部通訊用CAN没有啥问题,接下来的二代产品每个关节上要增加上力传感器,力传感器需要更快速的闭环控制。我们希望内外接口能统一,用CAN就不太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太網是成本太高了,也比較複雜。这个是我们的一代产品,外部通訊用CAN没有啥问题,接下来的二代产品每 ...

有一种车载以太网?不知道行不行,据说是能替换CAN的,只是听说这么个名字而已,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车载以太网?不知道行不行,据说是能替换CAN的,只是听说这么个名字而已,可以去了解下

能帮忙告知一下是什么名字吗?据我了解到汽车电子现在还是用CAN的居多